钣金框架怎么增加承重?

楼主(2017-10-25):
如图的钣金外框,需要在框架里面放置不超过100公斤的重物,不是放置在下面的底板上,是用两件横撑担着放在框架里面,框架两边的斜长条孔是用来固定横撑的,做了一台试验机,架子变形量比较大,特别是颠簸过以后,变形更严重,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样在不大改的前提下,增加这个框架的承重?加宽4根立柱和支撑的两件横撑可以吗?

网友A:
参考货架结构的立柱和横梁,采用多次折弯增加强度

网友B:
三角形结构比四边形结构稳很多,是否可以考虑加一些三角形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形结构比四边形结构稳很多,是否可以考虑加一些三角形支撑

现在的想法是在框架左右两边各加两根斜支撑,同时把4根立柱加宽。但是我想的是斜撑只加到承重物的下面,而不是加到上横梁的位置,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行?@月黑风高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想法是在框架左右两边各加两根斜支撑,同时把4根立柱加宽。但是我想的是斜撑只加到承重物的下面, ...

这个具体还得看你具体的受力及选用材料的强度,你可以将改过的方案用NX进行受力分析,找出薄弱点再对应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形结构比四边形结构稳很多,是否可以考虑加一些三角形支撑

茅塞顿开

网友C:
为啥不用型材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型材焊呢

用过型材的,成本太高,而且我们的机器都是钣金件的框架,突然有一种是型材的,不成体系了

网友:
框架立柱我们在用这种形状,中央空调模块机常用的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位置变形很大,是中间加的横撑弯腰太大,还是整体结构什么地方变形很大。可以用simulation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货架结构的立柱和横梁,采用多次折弯增加强度

同意,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
用型材或者用方管

网友D:
只有重量没有尺寸。都是空谈

网友:
      看了下楼主的诉求,应该还是结构设计的问题!楼主应该参考下机柜的结构,采用的是九折型材,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家德资企业,在中国苏州设有分厂,叫“苏州戴乐克工业锁具有限公司”,网址是http://www.dirak.com.cn/,里面有许多钣金件结构设计,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E:
钣金件承受静载荷是不错的,一旦承受动载荷惨不忍睹。如果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在直角杆上加三角连接件,可能会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钣金件承受静载荷是不错的,一旦承受动载荷惨不忍睹。如果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在直角杆上加三角连接件, ...

同意   重点是动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   重点是动载荷

其实就是承受静载荷,但是机器从出厂再到客户手里会有运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发货时好的,到客户手里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承受静载荷,但是机器从出厂再到客户手里会有运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发货时好的,到客 ...

我觉得货运的过程中,人家不太可能把重物放在你的机器上。应该是运输过程中颠簸导致的。

网友:
三角结构是目前最为牢固的结构

网友G:
压条筋就行吧,但是那样要上油压机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条筋就行吧,但是那样要上油压机成型,

我们的钣金厂家连在平板上压槽做加强筋都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钣金厂家连在平板上压槽做加强筋都做不到

那只能分析受力,在薄弱的地方加三角型撑杆,如果有加工能力,加上筋就行,这样承重分分钟上来了,当然也得看量啊!!量小,多用点材料,最大当然考虑压筋

网友:
目前来看,如果只是运输造成的变形,可以考虑做个木头的运输工装安装在底板上,避免钣金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重量没有尺寸。都是空谈

能抵挡住长途运输的这种机柜,绝对不是简单加强的事。20多年前,在苏州地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不吝材料的机柜厂,框架板厚都是4-6毫米,稍加改动后才算达到要求。
现在这种柜不稀奇了吧,几千A的空开,几百千瓦的调速器都要1-200KG以上的

网友(2021-10-23):
折弯有强度,在连接加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