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simulation的模拟结果和理论结算结果差了近30%的时候,你们怎么看?

楼主(2017-10-25):
是不是打开方式不对

楼主:
板厚11.96对应135mpa才对

楼主:
也许他这个理论计算公式就不严谨

网友A:
135是许用应力,是跟材料屈服极限强度和安全系数确定下来的。材质本身属性。
simulation的模拟结果是模拟承受压力的情况分析出来的应力。应力分析是载荷的情况下才有的,根据受力不同而不同。与材质无关。
(题外话:你的建模分析处理的结果也不会准)
所以两个数值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怎么会相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是许用应力,是跟材料屈服极限强度和安全系数确定下来的。材质本身属性。
simulation的模拟结果是模拟 ...

这样的。
135是许用应力,这个壁厚的理论计算是带入的135这个值。这样,我在用simulation模拟的时候,设置的是理论计算出来的壁厚,如果模拟正确的话,最大应力值也应该是135这个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是许用应力,是跟材料屈服极限强度和安全系数确定下来的。材质本身属性。
simulation的模拟结果是模拟 ...

我重新模拟了下,以前用的是底面不可以移动,现在设置的是虚拟壁,同时应用对称的方法。这次最大应力的位置值和位置都变了,但是还有20%左右的差距(和理论值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
135是许用应力,这个壁厚的理论计算是带入的135这个值。这样,我在用simulation模拟的时候,设 ...

你的意思是从书上公式计算出的壁厚,和压力值输入到软件,从而反推导出许用应力值是不是相符,真厉害,佩服。然而许用应力怎么来的,书上公式怎么来的,软件是怎样的算法,都不清楚,怎么知道这个实验验证方法是否正确呢?

书上公式往往是为了简化计算而来的经验公式,并非经过严谨的推导而来,得出结果往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上某些修正系数。
你这逆推做法相当于,人家做了一件容器,你测量得知壁厚,和使用压力,反推它的材料的许用应力,结果会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从书上公式计算出的壁厚,和压力值输入到软件,从而反推导出许用应力值是不是相符,真厉害,佩 ...

不是的
理论计算的时候带入就是135这个值和pc,然后得出的壁厚。我反过来做,使用壁厚和pc求出的值应该就是135这个数。。。。。当然会有点差距,正如您说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觉得这个30%差点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