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3板工件焊接问题

楼主(2017-10-25):
    图中的a3板是8mm厚的,焊接完之后A和B两块板都有轻微弯曲变形,请问这焊接完之后的变形应该怎样去矫正。
    另外,如果矫正不了的话,那我在焊接这个工件的时候,应该怎样防止变形的发生。
    求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
感觉焊缝过大了……3mm一条走下来就ok,这样变形不会太大。

组对的时候可以提前打出一点量来,就是反变形。

还有就是注意焊接顺序,这个手册上焊接的部分有的,可以查到

网友(点评):
支持反变形,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焊接不变形行该很难,你看条件允不允许加加强肋应该会好一点。要求高的话那就可以焊接前把A\B板加厚点,焊接后在飞平。

网友:
焊后无法改变,只能焊前模夹固定

网友:
焊接变形无法避免,除非改结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解答,感谢

网友:
可以整形   13166036883

网友(2018-02-06):
焊前加好支撑,刚性固定,可以减小变形

网友:
两侧板开工艺孔定位焊接,这样可以把变形降低到最小。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也不需要满焊,更不需要划线,这是最好的方法。目前这样焊接也可以,丑是丑了点,有点变形也可以整体校平,加拉筋浪费,这么小的东西没必要。注意焊接工艺,老师傅焊接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使变形也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2019-12-28):
结构允许的话,才用花焊。反变形法应该能改善。焊接变形是无法避免的,只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