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304不锈钢打孔

楼主(2017-10-25):
各位大神好:
       有一批工件,轴类,圆棒物体,材料304或者302不锈钢,要在端面上打孔,要求外面不能变色。
工件直径在0.35-0.40mm之间,要求打0.2mm的孔,孔深2-3mm(盲孔,工件长度在60-100mm)是一个长期订单,可以考虑更新设备。
目前使用小型台式车床打孔,废转头,加工效率很慢。(先扩孔定位再打孔)

求:
1.什么牌子微型钻头好用?
2.车床什么转速好?
3.除了车床,转床外什么设备好(激光?)能否推荐设备制造厂家。

谢谢各位,请出手相助。

网友:
现在的效率?打一根多少时间?

网友:
304打快了不行啊,容易烧钻头

网友:
OSG的钻头好用,以前用过打D12的孔,比一般国产的钻头耐用,钻削时稍微慢一点,用冷却液冷却,钻头悬长尽量要短

网友:
我生产过小孔钻,能否快递一点材料过来,我试一下告诉你结论(13991727575)

网友:
好小的工件好小的孔

网友:
40丝100长还要在端面打个20丝的孔!应该做工装用台钻!这需要转速达到20000转的钻床吧

网友(2017-12-06):
干嘛不用303

网友:
加工难度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