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管式联轴器安装视频(附带字幕)

楼主(2017-10-25):
波纹管式联轴器安装视频(附带字幕)

波纹管式联轴器容许有偏心、偏角、轴向偏差,即使有误差也能等速旋转。
波纹管可选材质有磷青铜、不锈钢等2中。
适用于步进电机,常用于编码器。

安装视频: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o0565z8ymkk&auto=0

网友:
波纹管联轴器是用外形呈波纹状的薄壁管(波纹管)直接与两半联轴器焊接或粘接来传递运动的。这种联轴器的结构简单,外形尺寸小,加工安装方便,传动精度高,主要用于要求结构紧凑,传动精度较高的小功率精密机械和控制机构中。

网友(2017-11-29):
我得吐槽:
1.那个叫水平尺啊?水平尺是有水泡的,能够找水平。
2.你这个师范的安装环境和实际应用有很大的区别,实际设计中,电机和负载中间的间隙哪有这么大啊,三倍联轴器长度了。还放个“水平尺”,糊弄人啊?实际中你方个“水平尺”试试。
一点都不专业。
楼主还是弄个实际的来装装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