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C屏幕问题

楼主(2017-10-25):
请问,广数980TDC屏幕时不时出现这种情况,能正常运行,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是显示器故障,和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这是显示器的液晶屏不行了 ,果断换个新的把,也不贵

网友(2018-09-16):
显示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