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标注是啥意思

楼主(2017-10-25):
老司机帮忙看看这个标注是啥意思。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公司的图纸,是不会是应用材料的吧?
“21”来自于ISO 4063标准里的一种welding process,在这里的意 ...

谢谢,不胜感激。

中文翻译电阻点焊,6指焊点直径大小,5是焊点数量,86代表间距

弱弱地再请教一下,焊点直径是6的话是不是太大了点,尤其是对于电阻焊来讲。

网友(点评):
基本上电极直径做6mm焊点就是6mm,并不算大 焊点大小是否合适根据板材厚度来选择的,看你的零件厚度多少 如果你觉得对于你这个零件焊点太大和图纸的设计者沟通下

网友:
是一个焊接方式吧

网友:
老外的图纸好多地方看不懂啊

网友:
竟然 公制和 英寸一起标

网友:
这个应该是基准的意思。21应该是焊缝大小

网友:
焊接符号,21处吧

网友:
表示相同焊缝有21处

网友A:
美国公司的图纸,是不会是应用材料的吧?
“21”来自于ISO 4063标准里的一种welding process,在这里的意思是Resistance spot welding,美国那边习惯称为Spot welding,中文翻译电阻点焊,6指焊点直径大小,5是焊点数量,86代表间距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少见

网友:
这样的点焊有21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国公司的图纸,是不会是应用材料的吧?
“21”来自于ISO 4063标准里的一种welding process,在这里的意 ...

见图片,但这里的焊接符号是美国标准,ISO中是把焊点数和间距写在上面的

网友:
11楼正解

网友:
学习了!!!11楼牛X,干了快十年焊接,都没接触过美标的

网友(点评):
您过奖了,其实是我公司有一个IWE,焊接有关的标准他基本都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胜感激。

中文翻译电阻点焊,6指焊点直径大小,5是焊点数量,86代表间距

感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