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送料切割一体机

楼主(2017-10-25):
请问圆管送料切割一体机前面的送料装置原理,就是一捆圆管堆放在一起,怎么样才能将圆管一根根送过去切割,有没有类似的结构求指教

网友A:
装个顶杆机构?

网友B:
有分料机构,拨料机构

网友C:
有一种齿形分类机构,楼主可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顶杆机构?

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齿形分类机构,楼主可参考一下

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分料机构,拨料机构

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吗?

爬电线杆的原理,是否可行?没有验证过,可以往复运动!

网友D:
4楼的应该是正解,就是两条竖着的齿交叉动作把圆管一级一级的往上升。你看下这个视屏看他的上料http://k.360kan.com/pc/detail/VBvg6P2JLRW1?dl=ss_ds&dl=ss_cs

楼主(2017-12-11):
引用 网友D:
4楼的应该是正解,就是两条竖着的齿交叉动作把圆管一级一级的往上升。你看下这个视屏看他的上料http://k.36 ...

有没有关于圆管类似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