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最小油膜厚度过小

楼主(2017-10-25):
设计动压向心滑动轴承时,若发现最小油膜厚度不够大,在下列改进措施中,有限的是:A减小轴承的宽径比B增加供油量C减小相对间隙D换用粘度低的润滑油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选择题那我就选D 吧。
<我的理解是不够大还减小粘度,所以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选择题那我就选D 吧。

粘度越小,越难形成油膜。

所以,你挑出了错误的答案

网友(点评):
因为前三个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的^_^

网友(点评):
“有限的是”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好吧,A是错的,我看差了,应该是增大宽径比

网友:
B 和 C里猜一个,我猜B

网友(点评):
那就跟你选B吧

网友B:
我选c吧

网友(点评):
减小相对间隙有利于油膜建立,应该不是这里有限的是意思

网友(点评):
无论动,静压增加供油量对油膜厚度都能起到提升作用

网友:
A,C其实是一个意思,选B吧

网友C:
这是考题还是咨询啊?
啥叫有限?几个选项都很有限,不如降低载荷,或者更换油膜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考题还是咨询啊?
啥叫有限?几个选项都很有限,不如降低载荷,或者更换油膜厚的。

这是考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考题还是咨询啊?
啥叫有限?几个选项都很有限,不如降低载荷,或者更换油膜厚的。

有效,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选择题那我就选D 吧。

有效,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c吧

有效,发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哈,发错了,应该是:有效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