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升降结构

楼主(2017-10-26):
打算改进原来的一款电动升降机构,升降行程610mm,平台大小220*100mm,承重10kg很轻,但是要求运动平稳,速度10mm/s,精度控制在1mm左右。这是原来的大体数据,原来就是电机+丝杠+导向柱,不过原来是固定在钣金件上不稳,变形后blingbling。。。想着改进下让稳定些。想了好多,感觉都不太好,主要是受现场限制,不能液压气压,只能电动,外形要美观。。。然后我看到了网上的电动升降立柱。。。有这我还用设计嘛。。。就不知道这东西靠谱不,社友有用过或者接触研究过的没。内部是不是电机+锥齿轮+丝杠,或者锥齿轮改成同步带,定位咋定位的。网上也没找到内部的结构图。谁能指点一下,谢谢。

这种电动升降的内部结构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有知道的能说一下不。

网友A:
把原来的照片贴出来,看看到底哪里不稳。  同步带的成本会比较低,但是在断电的瞬间会垂直掉一定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照片贴出来,看看到底哪里不稳。  同步带的成本会比较低,但是在断电的瞬间会垂直掉一定的距离

原来的电机丝杠啥的都固定在钣金壳子上,厚度3mm,在同心度不好的情况下就别劲,有异响。结构挺简单。如果换成电动升降立柱就是类似这个样子的了。。。

网友B:
买一个现成的试试,不要自己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现成的试试,不要自己设计了

买一个做实验也不是不行,主要是我想知道他内部的结构是啥。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不是的话可以学习借鉴一下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一个做实验也不是不行,主要是我想知道他内部的结构是啥。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不是的话可以学习借鉴一 ...

前几个月我查过一些资料,不过资料很少都是看图片的,有链轮的,皮带的,这个主要看你做几节的 螺杆的

网友:
主要看你要求精度多少,一般的皮带轮一带直接升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电机丝杠啥的都固定在钣金壳子上,厚度3mm,在同心度不好的情况下就别劲,有异响。结构挺简单。如 ...

钣金的精度不好掌握,换成机加工件,承载不大,用铝的就可以

网友:
这种升降柱可以的。我用过,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