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沙斗翻转装置

楼主(2017-10-26):
这是一个钢结构方形框架,要在上面设计一个托盘自动掉落和沙斗装置,主要关键是托盘从滚筒上掉落的时候能够打翻沙斗(里面装满沙子),或者托盘先掉落然后沙斗翻转,从而使沙子覆盖到托盘上,起到灭火的作用,事后沙斗返回原位置。方形框架是固定的,其它要自己设计,主要是沙斗这一块,不知道怎么设计,自己简单想了一个,感觉这种不好用,请大家帮忙想一个沙斗机构,箱体1.8×1.8×1.5米,托盘重100kg,至于托盘怎么到滚筒上不用考虑。麻烦大家帮忙想一想,跪谢了!!!!

楼主:
整个机构不考虑动力装置

网友A:
托盘带动沙斗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盘带动沙斗翻转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托盘下滑的时候挂住沙斗就好了,复位的话要 弹簧复位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B:
不是太清楚运动过程,楼主你能预设一个轨迹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清楚运动过程,楼主你能预设一个轨迹看看不

托盘从斜面上落下来

网友C:
我到觉得托盘从下左方进去,碰到一机关砂斗就翻转动作来得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到觉得托盘从下左方进去,碰到一机关砂斗就翻转动作来得好些

托盘进来的位置改变不了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抽水马桶的原理啊。

网友E:
沙斗采用偏心平衡设计,靠重力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抽水马桶的原理啊。

你说的是虹吸原理吗?这里好像用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沙斗采用偏心平衡设计,靠重力复位

我现在的这个就是这样考虑的

网友F:
没太看懂托盘部分的下落过程。
你托盘上的工件要是直接掉下去的话可以在底部做一个触发式的结构,就是一个卡扣。卡扣松开,沙斗翻转。沙子出来之后由于重量的变化,内部的弹簧复位沙斗,卡扣回位。
你要说清楚,托盘是如何下落,

网友G:
看你的要求沙斗不一定非要翻转倒沙,可以直接开孔漏下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太看懂托盘部分的下落过程。
你托盘上的工件要是直接掉下去的话可以在底部做一个触发式的结构,就是一个 ...

托盘是从斜面辊子上滑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要求沙斗不一定非要翻转倒沙,可以直接开孔漏下去啊。

可以,但是要保证沙子覆盖到托盘上

网友H:
把托盘下落的轨迹设计好一点大概就在沙斗的下方,托盘落地触发开关可以是机械或者电器的,沙斗设计成挖煤机械用的那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这个就是这样考虑的

问题是沙斗里面还有沙子,沙子下落的过程沙斗的重量不好控制,这个偏心的位置也不好设计啊

网友:
直接拿跟钢索从托盘侧,勾住沙斗,翻转,然后弹簧克服重力复位

网友I:
楼主这个题目真的很好,我想到一个可能的方法,不过需要前提

首先,整个结构如果不借助任何动力,是没办法实现的,因为不单是要保证托盘掉落的时候沙都翻下来,还需要考虑怎么复位,如果不依靠任何动力的话,这两个功能只能实现其一,因为重力的朝向是固定的

楼主说了不用考虑托盘怎么上去,因此我假定托盘的移动是有动力的,我再假定,托盘可以先移动到倾斜的滚筒上,并停住(这是方案能否成功的关键)

好,下面说我的方案(尝试了很多次都无法上传图片,@老鹰 能否帮忙)

那我先文字描述吧,等可以上传图片的时候再补
左侧是一个沙斗,转轴偏在左侧,也就是说自重下,沙斗会顺时针翻转
右侧是一组滚轮,整组滚轮可以旋转,转轴在滚轮的右端,同时转轴位于箱体右侧板上,自重下滚轮会沿逆时针方向翻转
钢丝绳绕过一个转轴将沙斗和滚轮连起来,因为滚轮和沙斗都是有宽度的,因此这样的钢丝绳和转轴应该有两根
设定是这样的:沙斗空的时候,滚轮重,所以沙斗翻平,滚轮倾斜。沙斗满的时候,沙斗重,滚轮轻,沙斗会翻下同时滚轮被拉起

顺序是这样的:托盘沿倾斜的滚轮滑到边沿停住,沙斗开始装沙子,装满后,托盘释放,装满的沙斗在自重下翻转,将沙子倒出,倒空的沙斗比滚轮轻,因此在重力作用下复位。如此循环

这个方案的难点在于
1.空沙斗和满沙斗的重心位置不同
2.沙斗和滚轮在转动的时候重力相对于转轴的扭矩是变化的
3.沙斗的沙子可能不能完全倒完,就被滚轮拉起来,可能要考虑一些辅助措施,比如给滚轮增加两个磁铁?在滚轮翻平的时候提供一定吸力,从而保证沙斗能完全倒空?暂时没有好的方法

以上,一个思路,供楼主参考

网友J:
为什么不考虑翻车机的结构

网友:
我觉得可以借鉴小时候那种玩具车,一推就可以走很远
(里面就主要一个挺沉的铁轮子,就楼上所说的惯性轮吧,当车轮转动时通过齿轮使惯性轮以更快的速度旋转,较大的质量也就意味这较大的惯性,所以车轮比较紧,当惯性轮快速转动时就可以反过来带动小车前进了,不过受惯性轮转速原因这种玩具车是跑不快的。另外这种车轮转动一般只能向前走,因为惯性轮轴上有一个类似自行车后轮的一个齿轮装置)以上是百度结果哈哈哈

工件撞沙漏后沙漏继续转动。加一个180度限位,再靠拉簧拉回来

网友F:
按照你的说法,你的图画的就有问题的。托盘和沙斗是处在同一个垂直角度,你这个图给人的感觉就是并列的。如果是一个上一个下,那么最简单的就是在托盘下落的到最下方的时候设计一个卡扣。然后配合弹簧复位。至于具体的机构,得你自己去想了,也可以找类似的机构做参考。

网友:
用三个翻斗拼成一个外形对称的

网友:
这样行不?沙斗底部分成四片,分别用铰接连接,四根链条分别连接四块底板,上部汇成一根。装沙时链条拉起,撒沙时只要松开链条自动张开。你只需要把托盘下落的中心点找到,把沙半的中心点与托盘的中心点在一条直线上就行。

网友:
沙斗结构示意图

网友B:
三边型翻斗,当托盘掉入翻斗,因支点两侧重量不平等发生旋转,当旋转60度后,翻斗处于对称结构,但由于残余沙子及转动惯性会继续旋转,如果可以再旋转60度,将又处于对称位置,此时是我们希望停止的位置,如果计算好摩擦,理论上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托盘下落的轨迹设计好一点大概就在沙斗的下方,托盘落地触发开关可以是机械或者电器的,沙斗设计成挖煤机 ...

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边型翻斗,当托盘掉入翻斗,因支点两侧重量不平等发生旋转,当旋转60度后,翻斗处于对称结构,但由于残余 ...

不好意思,没看懂沙子从哪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题目真的很好,我想到一个可能的方法,不过需要前提

首先,整个结构如果不借助任何动力,是没办 ...

谢谢了,说的很详细,有图片就最好了。

网友(点评):
我今晚再试一下,看能不能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题目真的很好,我想到一个可能的方法,不过需要前提

首先,整个结构如果不借助任何动力,是没办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考虑翻车机的结构

没研究过,我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的说法,你的图画的就有问题的。托盘和沙斗是处在同一个垂直角度,你这个图给人的感觉就是并列的。如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沙斗里面还有沙子,沙子下落的过程沙斗的重量不好控制,这个偏心的位置也不好设计啊

可以加一个弹簧机构,纯偏心+重心平衡不好控,重量不恒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说的很详细,有图片就最好了。

压缩到了100多K,终于可以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压缩到了100多K,终于可以上传了

高大上啊

楼主:
有点看明白,可是这个铰链上方不好固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看明白,可是这个铰链上方不好固定吧

你是说转轴吗?转轴和钢丝绳都有两个。转轴固定在箱子侧壁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懂沙子从哪掉落

这个系统的的轴需要用安全离合器锁紧,不过锁紧力大于装满沙的翻斗,小于托盘落入后的重力。保证翻斗能借助惯性冲过60度的平衡点,并在120度的平衡点停住。所以离合器的锁紧力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统的的轴需要用安全离合器锁紧,不过锁紧力大于装满沙的翻斗,小于托盘落入后的重力。保证翻斗能借 ...

非常感谢,我好好研究一下,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好好研究一下,辛苦了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2017-12-14):
看不太懂

网友(2018-05-22):
不倒翁原理,靠平衡铁回位

网友:
我在考虑一个问题:沙斗沙子人工往里装?如果不是人工为啥搞个翻斗,直接在送料机构上做文章行不行。如果是人工,为啥搞这么个机构

网友:
想想沙斗轴左右两侧的重力分配,让托盘重量打破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好好研究一下,辛苦了

lz研究得怎样了

网友(2018-12-13):
这个方案实现起来不容易

网友(2019-07-14):
能检测到托盘到位,沙斗才能翻转

网友:
大卡车后门用的机关怎么样?可以参考3吗?

网友(2019-12-09):
两个可能要用杆件连接,弹簧复位

网友(2023-10-23):
过去几年了,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
沙斗多大?装多少沙子?要把火扑灭,感觉沙子的重量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