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轻型容器支座,大家看看6不6 ?

楼主(2017-10-26):
允许载荷10kn,我施加了10000n的力,结果如下

楼主:
细化了下网格。最大值跑偏 了~~~

网友:
建议你先学习下原理,不要误人子弟,这个连接是有限元分析教材和理论,你这个是由于网格精细度提高而出现收敛现象
链接: ht tps://pan.baidu.com/ s / 1bpr :)mbTH  密码: 67df

补充内容 (2017-10-26 15:01):
 ht tps://pan.baidu.com/ s / 1bprmbTH

网友(点评):
没有找到文件啊

网友(点评):
这个我看了,全是书上的内容。我都看过,基本都懂得,但是操作起来还有问题。~~~还是谢谢了

网友:
这图画的好看啊,什么6不6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图是我画的。 这样的,规范上找的支座,上面有允许的最大载荷。我就模拟了一下,还好应力差不多。估计许用应力应该在135mpa左右吧。计算结果差不多,挺高兴的。

网友:
还得看你的设计允许安全系数值啊

网友(点评):
这样的,规范上找的支座,上面有允许的最大载荷。我就模拟了一下,还好应力差不多。估计许用应力应该在135mpa左右吧。计算结果差不多,挺高兴的。

网友:
不用的工具条直接点掉

网友(点评):
可以的。不过现在的电脑都是宽屏的,显示的够用,也没管他。咱俩还一起研究simulation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