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安装螺栓是六角滑脱的问题

楼主(2017-10-26):
各位大侠, 如图,这个螺栓的内六角比较浅, 拆卸的时候因为螺纹上有胶,不好拆, 用外六角拆卸的时候,经常把螺栓的内六角弄的滑脱了。

听人说有一种梅花的那个类似冲子, 滑脱后用梅花的冲子冲下,然后用梅花的那个冲子与冲合面结合,尾部连接扳手, 在把它拧下来。 我是没见过, 社区的大侠有用过或者见过的帮我下, 我想买几个用用。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这个,一般就是用在内六角滑丝的地方,不过也不是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这个,一般就是用在内六角滑丝的地方,不过也不是好用,

你这个是新型的,楼主描述的是传统暴力型的。

那种暴力型的,一般都是机修师傅自制的,用大一号的内六角,前端磨个锥度,能进入内六角扳手孔里面,刃口磨利,使劲敲进去,相当于过盈压入,扳手就和待拆的内六角形成一体了,这时就可以用活动扳手来旋松螺钉。取出螺钉后,再将暴力扳手与螺钉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新型的,楼主描述的是传统暴力型的。

那种暴力型的,一般都是机修师傅自制的,用大一号的内六 ...

嗯, 是啊  是不是那样以后,螺栓的内六角就算费了。 只能拆这一会了。

网友(点评):
你这螺钉是特制的吗,费就费了被。

网友(点评):
拆后螺钉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这个,一般就是用在内六角滑丝的地方,不过也不是好用,

这个 怎么用啊 是我说的那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怎么用啊 是我说的那样吗?

我是直接装在电钻上用,也可以钻孔后用,反正都是拆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装在电钻上用,也可以钻孔后用,反正都是拆螺钉。

先钻个孔,然后用冲子冲?

网友(点评):
这不是冲子,咋说呢,由于是带锥度的跟铣刀一样,使用的时候反向旋入螺钉滑丝的孔内,然后反向越拧旋入的越深,到达一定程度后就和螺钉咬死,然后在反向拧就能把螺钉拆下来。

网友(点评):
一般买世达的?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都用电吹风吹会热风再拧

网友:
今天见了个猛地,M8的内六角螺栓也不知道怎么上的,3-4个人轮番上阵愣是拆不开,看螺栓是新的不可能锈住,就是拆不可,又是敲,又是震的没用!!

网友C:
电吹风加热  试过   效果不错的说

网友D:
2楼的好用,我经常用,先钻孔,扭断螺丝取出器巧进去,一定要敲。
热风的方法没用过,改天试一下

网友:
用电焊把内六角扳手焊上,保证能卸下来

网友(点评):
大侠, 这个不太好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吹风加热  试过   效果不错的说

吹热,主要是让螺纹胶失效!螺纹胶不耐高温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对, 但是如果在旁边有些软的材料类似塑料 就不好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的好用,我经常用,先钻孔,扭断螺丝取出器巧进去,一定要敲。
热风的方法没用过,改天试一下

2楼的方法,小螺纹不大适用,已经我们维修机器的时候买过!
最后还是比较焊力,加热,再想办法

补充内容 (2017-10-27 14:28):
要拆卸,更换螺检很正常,因为有些情况,普通手段是拆不下来的

网友(点评):
焊上的话, 六角不是也废了啊?

网友(点评):
多小?我拆过M5的内六角。主要是得砸进去,不砸“吃”不住。使劲砸,如果滑,就边砸边转。

网友:
F:\未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