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们这个配置适合装哪个版本SW

楼主(2017-10-26):
电脑型号        联想 PPPP 笔记本电脑  (扫描时间:2017年10月26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8.1 64位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6200U @ 2.30GHz 双核
主板        联想 Toronto 5A2 ( 英特尔 PCI 标准主机 CPU 桥 - 100 Series 芯片组 Family/eSPI Controller - 9D48 )
内存        8 GB ( 海力士 DDR4 2133MHz )
主硬盘        希捷 ST1000LM024 HN-M101MBB ( 1 TB / 54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920MX ( 2 GB )

网友A:
支持win8.1的Solidworks都可以安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的Solidworks版本,而在于你画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6

谢谢前辈,退两档用2014是不是更流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win8.1的Solidworks都可以安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的Solidworks版本,而在于你画什么东西

我是写PLC的,想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下机械设计,不画零件很多的设备,您觉得2014够流畅吗。我主要是怕烧电脑

网友C:
6带低压u,还好点,但是主频低。先把n卡的自动调节改成高性能,不能再核显和独显切换会有卡顿,改完后缺陷就是原来续航4小时,现在只有2小时。至于哪个版本,现在15没问题。我的是i7-6500u

网友D:
我觉得2016 sp5.0比较好了。相对以前版本变化较大,如果用低版本到时候一下子换更高的版本很难适应。而且高版本稳定性也更好,更少bug。

网友E:
这个配置可以了,能轻松的跑了

网友F:
不做大型装配,17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做大型装配,17也没问题。

谢谢前辈,我装了201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配置可以了,能轻松的跑了

谢谢前辈,我装了2014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带低压u,还好点,但是主频低。先把n卡的自动调节改成高性能,不能再核显和独显切换会有卡顿,改完后缺陷 ...

谢谢前辈,我装了2014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2016 sp5.0比较好了。相对以前版本变化较大,如果用低版本到时候一下子换更高的版本很难适应。而且高 ...

谢谢前辈,我装了2014版本,现在试着好像还是有点卡,以后买电脑会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退两档用2014是不是更流畅些

不做大型设计,2016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2014其实就不错了,比2012强不少,而且对电脑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我装了2014版本

前辈可不敢当,在这里感觉大家是平等,最重要是解决问题,学到知识。我装的2015,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