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进一下手套脱模的生产工艺

楼主(2017-10-26):
想改进一下手套脱模的生产工艺,PVC手套,就那种医用一次性的手套,生产中有个环节是把手套从手模上面脱下来,现有工艺是用气把翻边吹回去,然后用支撑片撑开脱下来,可是用气噪声太大,用气量也大,考虑不用气吹的方法。暂时想用海绵吸盘,求更好的方法

楼主:
在线等大神~~~~

网友A:
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我做的乳胶手套还是人工手工扒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我做的乳胶手套还是人工手工扒下来的。

额。那你需要这种设备的话我可以问公司业务联系你~~哈哈哈

网友B:
不会吧,前两天才在网易新闻手机上看到这视频。以前搞过这种手套的检漏,也是人工扒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前两天才在网易新闻手机上看到这视频。以前搞过这种手套的检漏,也是人工扒下来的

没有啊。我们公司就做这个设备的。。。手套的脱模,点数。入盒。装箱。都有的。

网友(点评):
医用乳胶手套?

网友C:
使用吹起脱模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D:
脱料的工艺也只有吹气最合适了,市场这种设备都是这种方式,是否可以通过改善吹气量的方法,把吹气口设计成喇叭状,从而增加气吹产生的推力

网友:
换工艺,你这套设备恐怕改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吹起脱模还是比较合理的

是比较合理,但是噪声和用气量比较大,想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料的工艺也只有吹气最合适了,市场这种设备都是这种方式,是否可以通过改善吹气量的方法,把吹气口设计成 ...

是啊,回头试试

网友(2021-02-02):
朋友也是做手套生产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