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设备打齿现象

楼主(2017-10-26):
求各位大佬们指教一下,我这有一台设备齿轮Z=50 m=2的齿轮,经常会发生打齿现象,制作的的材料是45钢发黑处理,求指导一下我应该怎么加工这个齿轮或者怎么改进才能减少打齿呢?换材料、加工处理方式?

网友A:
齿轮自己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自己加工的?

对,是自己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自己加工的

哦,我们都是买现成的,自己加工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们都是买现成的,自己加工中心孔,

我们有自己的加工中心,其实我想知道就是换一种材料或者热处理方法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自己加工的

难怪  第二次加工  同心度不行  肯定会打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怪  第二次加工  同心度不行  肯定会打齿

这个有可能,我们的机加水平有限,真不一定能保证同心度一样,除了这个在齿轮材料和热处理方法上有什么改进的地方么,现在就用45钢做的

网友:
先验算强度啊

网友:
没输入转速扭矩,直斜齿,怎么给你算齿轮强度?如果只能从材料上想办法改20CrMnTi吧,调质完表淬

网友(点评):
20CrMnTi,不好用35CrMo、42CrNiMo之类

网友:
还是找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加工问题,还是材料问题,这个要确定啊

网友:
没有成品齿轮吗?齿轮是个大学问,最好用专业厂家的

网友:
进行正位齿部高频一下吧

网友:
齿轮传动中夹杂异物也会出现打齿现象

网友:
先换材料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可能,我们的机加水平有限,真不一定能保证同心度一样,除了这个在齿轮材料和热处理方法上有什么改 ...

材料和处理那都是一样的   还是想想怎么把齿轮同心度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