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吸附纸张或薄膜叠料时,每次只吸附一张?

楼主(2017-10-26):
背景:纸张来料是叠料,每次只需要一张。目前准备采用吸盘吸取,但是会出现叠料现象。分析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纸张透气,真空过大时会吸附到下一张或多张。二、静电吸附(采用离子风扇除静电,没有改善效果).

个人构思:采用两组吸盘,吸附是交替动作让纸张形成褶皱形,解决静电吸附问题。透气问题,靠调整真空吸盘的吸力大小来保证。

在此请教,有没有好的方法,提供下思路,谢谢!

网友A:
一、纸张透气,真空过大时会吸附到下一张或多张。
-----------------------------------------------------
你以为是隔山打牛哇,楼主还是去那些包装机啊印刷机旁边去多看看吧

网友B:
我这也想用吸盘来吸一次性手套呢。结果效果不理想。。

网友(点评):
在吸盘治具上做文章,吸取后前后吸盘做一个折页动作,再经侧面毛刷刮一下。 就是多吸的纸掉下去后可能会无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纸张透气,真空过大时会吸附到下一张或多张。
---------------------------------------------------- ...

纸张比较小,且薄,70x40mm,厚度0.2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纸张比较小,且薄,70x40mm,厚度0.2mm.

0.2很厚的了,很早以前看药盒包装,那个说明书够薄吧,只是尺寸稍微比你这大一点点,也是整叠纸,在线送纸折叠还自动塞进药盒里,可惜那时我只知道看热闹,啥也没看明白。再说,钞票都没你这纸厚

网友:
多个吸盘,减少单个吸力。是否可行?

网友:
纸张周边加装毛刷,吸盘固定结构改成可转角度的,还有第二张纸张下压机构等,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确实,我看见过包装机械就是用的上面方法

网友:
想太多了,直接做个实验试试不久得了,这样设计出来有底,也可以参考一下打印机上纸的原理

网友:
有没有想过打印机是怎么保证每次只进一张纸的了

网友:
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C:
增加在吸纸张的时候加一个吹气,分离纸张,左右再加毛刷刮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在吸纸张的时候加一个吹气,分离纸张,左右再加毛刷刮料

想过,也初步试了一下。纸张的方向与姿态无法控制。

网友:
思路:点钞机

网友:
应该参考打印机送纸的原理,保证每次取一张纸,然后用吸盘吸,好像很多做送纸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很厚的了,很早以前看药盒包装,那个说明书够薄吧,只是尺寸稍微比你这大一点点,也是整叠纸,在线送 ...

看着,看着感觉有希望了。被可惜了!

网友:
打印机取纸的机构,不知道成本怎样

网友:
1.有专门的分页机 可以分页后经输送机至吸盘处
2.四个吸盘,两两错位先后吸纸张

网友:
2的方法和你构思一样

网友D:
可以在吸盘安装板上装一个抖动冲击装置,当吸盘吸取纸张时,通过抖动装置振动纸张,把下层的纸张振脱落!这个在PCB制造行业AOI测试装备上有用到!

网友(点评):
PCB厚,重,还是10楼那种可靠点

网友:
这种适合与弹性好材料,0.2mm厚纸估计不大好用,不过可以一试
看了前面几楼的建议,基本上就以下方法:

1. 物理分离,
a. 毛刷或吹气;
b. 利用下面那张的弹性形变,就是你画这样,吸嘴高低错位;
c. 复印机的滚轮结构,利用带压力的滚轮在纸张上做滚动摩擦,让第一张一点点跟第二张分离,这个跟上面有点类似;
d. 利用重力,包括吸上来后旋转和抖动,使第二张往下掉;

2. 消除静电

目前想到的好像就这些

网友:
分页机,解决你的一切烦恼(图片网上找的)

网友:
打印机纸张分离是靠搓纸轮和分离垫共同作用,其原理是纸张之间,纸张与搓纸轮之间,以及纸张与分离垫之间的摩擦是不一样的。当搓纸轮在送纸机构带动下送纸时,纸张便进去了。

网友:
我也准备提这个建议呢。

网友:
纸张分层机构最合适的只有类似于打印机上面的抽纸机构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E:
我也正在做这样的结构,感觉还是毛刷最好用。

网友F:
先点钞机分离再吸。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吸盘安装板上装一个抖动冲击装置,当吸盘吸取纸张时,通过抖动装置振动纸张,把下层的纸张振脱落!这 ...

PCB软板是很薄的,一般都只有0.1mm,他0.2mm厚已经很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软板是很薄的,一般都只有0.1mm,他0.2mm厚已经很厚了

阁下说的厚度有什么影响?是考虑自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点钞机分离再吸。

在我的印象中貌似点钞机也会出现卡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正在做这样的结构,感觉还是毛刷最好用。

毛刷怎么用?

楼主:
恩,不错的构思,谢谢!破一下真空是在那里吹气还是吸盘破真空?

网友(点评):
吸盘破真空,吸头架做成多次取料动作,类似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想用吸盘来吸一次性手套呢。结果效果不理想。。

感觉你这个难度比我大多了!

网友:
再吸的地方侧面装两个小的吹风口,用压缩空气吹,在吸之前吹一下或吸得时候吹一下。
还有一种方法,再吸之前就把纸张用机构整成一张一张的铺在输送带上,然后吸。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不错的构思,谢谢!破一下真空是在那里吹气还是吸盘破真空?

恩,清楚了

网友G:
楼上的方法已经很全面了,GIF展示一种跟上面提到的变形吸盘卡具类似原理的方式。

网友:
纸张中间插板,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说的厚度有什么影响?是考虑自重吗?

这个不仅与自重有关,还影响材料的刚性和纸张间的静电吸附力对其影响大小,厚的刚性好,静电吸附的力影响要小些,不容易带起下层的纸张

网友(点评):
他们只是不知道你说的抖动怎么实现而已

网友E:
给我个微信我加你给你发图片。手机帖子上我发不好图片

网友:
给我个微信我给你发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我个微信我加你给你发图片。手机帖子上我发不好图片

可以发图片吗。

网友:
这才是回复的正确方式

网友:
我是来积累威望的,因为我下载不了,听说留言与积累威望是真的吗

网友:
可以百度一下咔书配页机。

网友H:
纸张比较规整、较厚的话建议用分页机,大致原理是不同方向的摩擦轮驱动纸张分离。
如果愿意掏钱,买飞达头,报纸印刷行业很成熟的应用。
其它方法,此论坛N年前就有讨论了,可以搜索一下。
曾经遇到过一层0.5的镜面级铝板+1层0.1的纸张叠料,吸盘能吸起来100mm厚的料,就不分离,最终想了一个简单方法搞定了。
推荐咨询一下施迈茨的纸张吸盘,专业级的,或许有帮助。

网友:
吸盘多一次中转试试

网友:
明天我把我们这打印机打开 看看

网友:
打印机的分张结构不是很好吗?

网友(2018-04-15):
引用 网友H:
纸张比较规整、较厚的话建议用分页机,大致原理是不同方向的摩擦轮驱动纸张分离。
如果愿意掏钱,买飞达头 ...

请问那里可以买到正品?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方法已经很全面了,GIF展示一种跟上面提到的变形吸盘卡具类似原理的方式。

没看懂这个视频,楼主能否解释下该视频的原理。

网友I:
蛋挞包装纸成型设备就有你要的机构,吸盘吸,上料槽侧面加拨片并带吹气功能,

网友:
用吸盘不行,而且吸几张还是随机的,参考打印机取纸的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纸张透气,真空过大时会吸附到下一张或多张。
---------------------------------------------------- ...

能道出个原理么?

网友:
不要整体提起,先翘起一点角度再提起?

网友:
看看有没有帮组,大型纸币清分进料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蛋挞包装纸成型设备就有你要的机构,吸盘吸,上料槽侧面加拨片并带吹气功能,

有视频吗?能否提供看看

网友:
1、吸盘直径选小一点
2、吸盘非对称布局
3、外部加吹气或毛刷机构

网友J:
加拨片,把第二张拨下去最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拨片,把第二张拨下去最省钱

怎么拨?

网友(2021-06-19):
纸张两端加俩压条行不行,纸张上升过程中由于曲率不一致,把下面的纸张挤出去

网友(2022-04-20):
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

网友:
大佬大佬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2-07-20):
smc有一款专门吸超薄物料的设备  用哪个就OK啦

网友:
接触过一种方法,一组吸盘吸,另一组吸盘吹气,这样会把下层的纸吹掉,可以搜索一下施迈茨真空,具体这个案例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听施迈茨的技术说过

网友:
可以采用单边优先吸使纸张一头挑起,透气在吸对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