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类似圆珠笔的伸缩机构

楼主(2017-10-26):
想做一个类似圆珠笔的伸缩机构,谁有这种机构的图纸,麻烦发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
找个圆珠笔拆开看看就是了

网友A:
其实就是二个机构,一个端面凸轮,另一个弹簧自锁机构

网友:
圆珠笔就在眼前,拆开一个,便一清二楚

网友:
圆珠笔常见的三种,齿牙的(今天社区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就有动画原理),单(双)孔卡扣的,螺纹旋转的

网友:
圆柱笔这种机构比较特殊,此类机构用塑料制成是可以的,如果全部零件都换成碳钢做成的,就完全打不到这种灵活性了,还会出现按不动的情况;因为塑料本身也有弹性

网友:
人家是要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二个机构,一个端面凸轮,另一个弹簧自锁机构

行家啊,特佩服这种见多识广的人,什么难题在你们面前都是轻松解决,求指导,怎么升入的学习好机构这方的知识,真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