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叠叠一次性餐盘按一定数量自动分开?

楼主(2017-10-26):
如何将一叠叠一次性餐盘按一定数量(比如10个一小堆)自动分开?直接根据高度取料这个方法不太行,因为餐盘间隙是不均匀的。朋友们有没有办法?

餐盘示例

餐盘示例

网友:
从新整列点数再套起来呗。。。。

网友:
吸盘,不过不能是湿的

网友(点评):
学习,很不错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484&highlight=%D6%BD%B1%AD

这办法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484&highlight=%D6%BD%B1%AD

三3-4个齿轮就够,多了难装配,也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484&highlight=%D6%BD%B1%AD

好结构

网友:
值得研究啊。

网友:
结构精妙

网友:
这个机构确实很巧妙,可以用于一整摞料盘的分离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参考机场开水机自动送纸杯的机构。取掉一个纸杯,会再送一个过来。

网友:
4个轮子就够了吧

网友:
很巧妙的机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484&highlight=%D6%BD%B1%AD

纸杯来料比较整齐,间隙均匀,这个饭盒不一样吧,还是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杯来料比较整齐,间隙均匀,这个饭盒不一样吧,还是有难度

形态不一样,那看看摩擦力是不是少于纸杯,是不是可以用吸盘+震动,或者其他机械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