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往复运动机构设计合理性问题

楼主(2017-10-26):
如上图,气缸带动物体做前后运动,气缸缸径直径32,行程500,物体重6KG,力矩L=110mm,查气缸上使用说明水平方向上M1比实际使用载荷要小,使用频率一分钟往复两次左右,一天24小时不停工作,为了减少气缸所受水平上的力矩,现在气缸旁安装了一条直线导轨,这种情况下气缸能用多久,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结构或想法,谢谢

网友A:
干嘛不让重量吃在导轨上,气缸装侧面而不是下面.气缸最好不要吃径向力.

网友(点评):
是的,弄不好因为装了导轨而使气缸别劲都很可能,气缸只需起到“拨”的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采购高刚性直线模组,结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让重量吃在导轨上,气缸装侧面而不是下面.气缸最好不要吃径向力.

正解

网友:
1分钟2次,频率不高啊
气缸在中间,2边装导轨,受力均匀就好了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气缸,这种往复动作,用电机 ,变圆周运动为直线运动啊,类似石油开采机

网友D:
只要平行,且把接头做成浮动就可以了

网友E:
这种无杆气缸不好,磁耦合强度待验证,用电动滑台或电动丝杆吧。可能会稳定一点。

网友:
气缸与导轨的受力要均匀,最好是导轨的受力大一些

网友F:
1、不要用气缸
2、双导轨承重

网友(点评):
单导轨,两个滑块,重载的

网友G:
见过这么用的,不过那个载荷没你这么高。

网友:
既然这样那干脆都放在线规上吧。

网友H:
在左边再加一条导轨就完美了,用多久都行

网友:
磁耦合气缸相对工作环境及使用寿命不如标准气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采购高刚性直线模组,结构一样

直线模组是可以,电机带那种吗,那种价格估计比较贵,我这机器一台气缸用量不少,想节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不要用气缸
2、双导轨承重

暂定用双导轨加气缸做动力,气缸连接处做浮动连接,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过这么用的,不过那个载荷没你这么高。

你这个是用在那里的,结构有点像我那个结构

网友I:
机械连接式无杆气缸,不用磁藕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过这么用的,不过那个载荷没你这么高。

像你这个使用频率高不高,一般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左边再加一条导轨就完美了,用多久都行

正解,用两条小一点的导轨,受力平衡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只要平行,且把接头做成浮动就可以了

正解,500mm行程的气缸必须加浮动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械连接式无杆气缸,不用磁藕式

磁耦式的没机械式牢固,用久了可能会脱磁,用机械式是好一点,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解,500mm行程的气缸必须加浮动接头

不让它受弯矩,只受轴向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气缸,这种往复动作,用电机 ,变圆周运动为直线运动啊,类似石油开采机

有电机将圆周运动转为直线,用齿轮齿条或滚珠丝杆式,强度是比气缸好,但结构复杂占用空间比较大,费用可能也增加了,暂定还是用气缸,但还是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模组是可以,电机带那种吗,那种价格估计比较贵,我这机器一台气缸用量不少,想节约点

有气动的,你那个气缸加导轨,成本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电机将圆周运动转为直线,用齿轮齿条或滚珠丝杆式,强度是比气缸好,但结构复杂占用空间比较大,费用可 ...

你理解错了,  不用齿轮齿条的,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定位精度的话,  这种往复运动,我用过  结构简单,往复行程可以控制,只用定位偏心孔的位置就行

网友:
气缸的寿命按公里数计算!

网友:
气缸左右各一个导轨。

网友:
我一般这么弄

网友(点评):
我也喜欢这样做,做的时候有点麻烦,如果能再加个浮动接头就完美了,耐用维修少。

网友:
直接买模组就好,小批量自己调试成本和周期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无杆气缸不好,磁耦合强度待验证,用电动滑台或电动丝杆吧。可能会稳定一点。

机械式的更好

网友:
两头装两个缓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你这个使用频率高不高,一般能用多久

频率差不多1分钟1次,能用多久我不知道,应为两三年了还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  不用齿轮齿条的,

这种事滑块式机构,我以前设计过,但我的气缸行程去到500,那圆饼不是要做很大了哈

楼主:
这个有点像样,我载荷没你大,就用两个滑块,两条导轨,不知可行不

楼主:
非常感谢,这种模组会不会很贵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带导杆的无杆气缸呢?

网友:
电机联轴器配丝杠或KK模组,不考虑成本的话你也可以用 直线电机

网友:
我是来积累威望的,因为我下载不了,听说留言与积累威望是真的吗

网友:
1.无杆气缸质量选择好一点,作动力输出;
2、滑轨选择重载荷,而且载荷应该放在滑轨上

网友:
气缸跟导轨之间柔性连接,不承担径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气缸,这种往复动作,用电机 ,变圆周运动为直线运动啊,类似石油开采机

如果需要精确定位,可以选用电机加上推杆转化为直线运动,请问电机的选择是伺服还是步进

网友:
说的都挺好的

网友:
后面的意见都可以

网友(2018-03-20):
气缸不用跟导轨一个面,装的不好还别住了

网友:
楼主我问下啊,无杆气缸相比普通气缸除了安装空间小,还有什么优点吗,另外加双滑轨和浮动街头 行程600负暂10KG左右一套多少钱啊,相比直线模组便宜多少

网友:
直接用电机加丝杆

网友(2025-01-21):
气缸Z向需要做成浮动的,或者侧面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