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分割器怎么用

楼主(2017-10-26):
需要做一个转动装置,一个周期内需要转动180°再加停顿,按照同事的说法是伺服电机+减速器+分割器,其他的倒还好说,就是分割器是按照什么选型的,我要怎么计算才能得到数据,我现在做的是分割器转一个周期大概2s,伺服电机选用1kw的,转速1000的,有谁知道怎么计算吗

楼主:
刚开始做非标设计这一块,这个东西是一套自动上料设备里面的,小老板只拍了视频,没啥数据,就让公司技术部的人做,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都不做,而我没设计经验,突然被叫去,说是让我跟车间的一个十几年的技术工一起设计,主要是让我画零件图,虽说不是让我设计,但毕竟机械专业的,一碰到真正设计就非常激动,一开始的重要位置部件我都画出来了,但涉及到转动这一块,因为不知道选什么分割器,所以一些安装尺寸没法画,那个老师傅也不说话,看样子是也不想做,也有可能不会做,尤其是涉及到计算的这一块,毕竟他也不是真正搞设计的,而我虽没设计经验,但学校里毕竟做过机械设计,所以大概要计算的方向算是知道一点,而这次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反正我也是刚去,他们也知道我没设计经验,万一能做出个大概,那我就发了,做不出也不关我的事,所以求求大神门帮忙一下

楼主:
晚上大家应该都有空了吧,就出出主意吧

网友A:
你同事竟然用伺服+分割器啊,也是牛,他咋不叫你用DD马达呢

你求助的时候要把需求说清,180°是一直朝顺时针转还是往复转,停止精度要求多高,1个周期转180°花多长时间(2s是一个360°还是转180°,停顿多久?)

负载多少,为什么选1KW,转速你为什么定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竟然用伺服+分割器啊,也是牛,他咋不叫你用DD马达呢

你求助的时候要把需求说清,180°是一直朝顺 ...

额,我也不太懂啊,那个转速1000是伺服电机的转速,我看公司使用的伺服电机里有型号是1kw,转速1000的,DD马达是什么,刚入行,不懂啊,180°是一直顺时针旋转,转个180°,停顿一下,这就是一个周期,2s左右,我下面把大概的图发下一下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额,怎么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竟然用伺服+分割器啊,也是牛,他咋不叫你用DD马达呢

你求助的时候要把需求说清,180°是一直朝顺 ...

旋转180°,停一下,一个周期就旋转180°,转180°时可以快一点,就是说整个动作2s,旋转可能连0.5秒都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竟然用伺服+分割器啊,也是牛,他咋不叫你用DD马达呢

你求助的时候要把需求说清,180°是一直朝顺 ...

停止精度在合适的成本下,越高越好,但我觉得可以存在误差,现在转臂110mm左右,转动误差在转臂最远端存在正负5mm左右也没事,但不可以是累加的,就是在我规定的位置摆动个正负5mm左右没事

楼主:
大家就当我是纯菜鸟吧

网友B:
都是菜鸟过来的,你要弄明白一下几个问题
1.分割器的使用,一般都是调速电机,减速机,连接分割器使用,说是调速电机和分割器用同步带连接,基本上不会去用伺服电机,单独的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也可以达到任意角度等分的要求
2.至于你要选择分割器的大小和类型,先弄明白你的要求,然后找个分割器厂家,他们的技术会帮你选型,后期也能自己计算选型
3.只看你是180度的角度,你完全可以采用一个气杆+齿轮齿条,这是最省成本的

网友:
要看你要加工的工件有多大、多重决定用多大的盘面,再决定用什么规格的分割器,再配多少比速的多大的功率电机。

网友:
                                                                                                    减速电机+调速器,在不冲突的情况下尽量设计多等分位,在高速度工况下减少惯性增长分割器寿命。

网友C:
这类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东西真的没必要自己做,凸轮分割器,DD马达之类的旋转分度器国内有很多成熟的厂商,而且直接买可能比自己做还要便宜。而且能降低失败风险。

网友C:
在自己不会的时候贸然接手可是要背黑锅的哟

网友D:
0.5sec转180度,你的臂只有110mm应该算还好,定位误差在5mm内的话,用分割器好浪费啊。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用个步进或者伺服加减速机就好了

网友E:
分割器不需要配伺服电机,太浪费了,普通减速马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菜鸟过来的,你要弄明白一下几个问题
1.分割器的使用,一般都是调速电机,减速机,连接分割器使用,说 ...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你这个感觉我可以直接拿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自己不会的时候贸然接手可是要背黑锅的哟

我只是个出图的,就是想多参与一下,多了解一些机械设计,尽可能的表现一下自己,哪怕我做不出来也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sec转180度,你的臂只有110mm应该算还好,定位误差在5mm内的话,用分割器好浪费啊。我觉得你可以直 ...

恩,你一说倒也是,反正起的作用只有1/4圆的行程,剩下的3/4圆里怎么样都无所谓,只要别太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东西真的没必要自己做,凸轮分割器,DD马达之类的旋转分度器国内有很多成熟的厂商, ...

恩,就是去市场买,但我不太清楚怎么选,选的时候需要什么数据,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割器不需要配伺服电机,太浪费了,普通减速马达就行了

恩,主要是一开始把位置确定的太精确了,但其实不需用

网友:
如果是精密分割器,重复定位精度非常重要,一定记得问好。分割器不需要加减速器,直接连接分割器就行,反正我从没加过。

网友F:
卧槽,伺服电机本身就有自带转角功能的,为什么还要搭配一个分割器
普通电机+分割器+磁感开关不就解决了吗
if 收到信号
then 电机启动
“if 检测到信号
then 电机停止”
end if
旋转的角度就看你分割器自带角度180度的话
选个6角分割器就行了,就让电机一直旋转,到180°检测到信号,停止旋转
500块钱解决的电机上伺服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槽,伺服电机本身就有自带转角功能的,为什么还要搭配一个分割器
普通电机+分割器+磁感开关不就解决了吗 ...

额,大家的办法好简单,主要是刚做这个,对所有的电机之类的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就是去市场买,但我不太清楚怎么选,选的时候需要什么数据,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联系厂商要产品型录,一般马达要能转动且转得准,相对应的就是转矩和精度,如果有其他要求咨询马达厂商。设计也不是要求什么都会,找到会的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