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磨床砂轮的磨损量

楼主(2017-10-26):
现在要用磨床加工一批产品,如何确定砂轮的磨损量然后确定进刀量,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磨削时最后机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一般留余量都是0.1mm到0.2mm左右

网友:
数控磨床吗?还要确定啥磨损量啊!普通磨床还剩一两丝都是看火花进到尺寸的

网友:
45号的软钢一次进10多丝没问题,淬火过的硬钢就不行了,每次最多几丝

网友:
砂轮的磨损量根据你的材质硬度,还真没有计算过!

网友(2018-12-15):
这个只能对不同产品来试验了,砂轮磨损本身就复杂,算磨损量更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