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摩擦力矩估算公式应用请教

楼主(2017-10-26):
摩擦力矩估算公式M=1/2uFd在很多文献资料上出现。应用中有以下疑惑:
1.F值指的是什么,是当量径向载荷,还是径向和轴向载荷均方根,还是预紧力?
2.d是指的内径还是外径,还是内外径平均值;
3.假设配对角接触轴承外圈固紧,内圈压紧后,这个单纯预紧轴承轴系摩擦力矩是不是乘2,F值是不是预紧力?
4.这个公式是不是有前提条件,是不是最先由SKF提出的?

网友:
我的理解:
这个公式是以深沟球轴承为例的,其理论是一般情况下的滚动摩擦。
F就是径向压力,d一般理解为中径或滚动体路径的直径。
如果是角接触轴承,可以认为是轴向力在径向的分力,以及径向力之和。  有预紧力,也要算其在径向的分力。
前提条件,SKF手册上有,润滑良好 径向力约为当量动载荷的0.1倍。
如果你要细算,可能就需要些弹性力学的知识了。

楼主:
轻负荷下该公式还是有借鉴意义。查了有些文献,摩擦力矩计算也都有使用该公式。就是F值和d不一样的解释.,要么很含糊,所以困惑

网友:
这样的计算已经很少会有人去算了,大多数根据经验直接选用了

网友:
多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