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子直径如何计算

楼主(2017-10-26):
两个线速度相同的轮子,如果要在一个轮子上面加输送皮带,那是把轮子直径减掉皮带厚度还是减2个皮带厚度如轮子直径是150mm,皮带厚度是5mm,那是做145mm直径还是做140mm直径的轮子

网友:
为什么要减直径?!

网友:
楼主是弄不清该算外径还是内径了

网友:
直接忽略就好了吧

网友:
你用的是同步带吗

网友:
为啥减直径?

网友:
这个取决于皮带在轮上弯曲时中心层偏离皮带厚度中心的距离,没有参数的话默认皮带厚度中心处长度不变,那就是轮子直径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