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SW装配体中选中全部的“零件X”

楼主(2017-10-26):
写在前面的话:因为没装录屏软件(其实因为懒),所以这次是静态图片,所以不要怀疑自己的电脑或网络出了问题。

如下图这样的文件,我想把阵列(或者其他什么奇怪方式导致的)多个相同的某“零件X”都选中,要怎么办?(感谢@樱木花道1 提出的问题)

其实SW有个和CAD差不多的功能,就是选择&搜索,它藏在这里。

界面是下面这样婶儿的,搜索的项目啊,条件啊,数值啊,自己鼓捣吧,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A:
难道不是直接在左边选择整列树就好了么?

网友B: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

在做一个大型的装配体的时候,我想计算除了采购件意外其他零件的重量,怎么方便?(方便电机,气缸等选型)
我现在的方法是把采购件全部压缩,然后做一个质量属性。
或者做一个配置,把采购件压缩,再回到前一个配置,

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C:
您好!因为等级问题不能发信息,就在这里问一下:前2个看到您发了一篇关于沉头孔的加工尺寸,有3还是4种情况。根据设备的精度来确定使用什么样子的尺寸的沉头孔,现在找到不了。求助您一下。谢谢!

网友D:
大侠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直接在左边选择整列树就好了么?

不是全选,而是把装配体中出现的某个零件全部选中,在设计树一个一个点选会死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

在做一个大型的装配体的时候,我想计算除了采购件意外其他零件的重量,怎么方便?( ...

让我先想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因为等级问题不能发信息,就在这里问一下:前2个看到您发了一篇关于沉头孔的加工尺寸,有3还是4种情 ...

不记得发过这样的帖子啊,层主是记错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力

额,层主谬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全选,而是把装配体中出现的某个零件全部选中,在设计树一个一个点选会死人的吧

既然是整列了的,直接选源文件和这个整列的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整列了的,直接选源文件和这个整列的树就好了。

如果再加上多次插入文件和镜像呢?设计树里如果是几百个零件呢?

网友E:
不知道LZ用没有用过SW2016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记得发过这样的帖子啊,层主是记错人了吧

好的。谢谢,那我再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

在做一个大型的装配体的时候,我想计算除了采购件意外其他零件的重量,怎么方便?( ...

我有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
在设计树中建一个文件夹(这个操作会的吧,随便选几个零件,右键,加入文件夹)一般会命名为紧固件、外购件之类,
然后把相应的零件拖到文件夹里。
折叠所有,点选文件夹,就能一次选到文件夹里所有的零件。然后右键,快捷工具栏,压缩。

至少方便一点吧,总比一个一个点选好点。

楼主那个高级选项,选中之后,再隐藏,应该怎么操作呢?平时隐藏都是单击零件后,出现快捷菜单,然后选隐藏。这个高级选择之后,没有快捷菜单了啊?

网友:
用搜索,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LZ用没有用过SW2016呢

SW做得越来越像AutoCAD了

网友:
练习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我就是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整列了的,直接选源文件和这个整列的树就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楼主讲的是一个方法,而且是简便实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