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渗碳淬火工艺是怎么安排的

楼主(2017-10-26):
渗碳淬火在别家干的,为了省钱,少一道热处理工艺!导致现在被加工外圆硬度不均匀,要求hrc30-40.(普通铣刀就行)现在hrc40-60!钨钢铣刀也干不了几件侧刃就崩了!特别是轴颈部位!表面1-2mm深都硬!(如图亮点的地方硬)!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均匀的硬50-60!说什么漏碳没有保护好!或者就没有做保护!

楼主:
图1就像没有涂什么保护膜。图2-3一点一点的漏了一样!人家都不想做我们家产品了!

网友A:
开始的时候 没有调质 处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始的时候 没有调质 处理 ?

要渗碳的都是低碳钢,调质不起作用。
是没回火吧

网友(点评):
感觉像没有回火,但是回火不就把齿部硬度搞没了吗

网友(点评):
焠完火再回火,称之为调质。。

网友(点评):
如果硬度高,那斜齿是怎么加工的。一看就是加工刀具有问题,建用硬质合金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渗碳的都是低碳钢,调质不起作用。
是没回火吧

好吧

网友:
只有磨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的时候 没有调质 处理 ?

这是合金钢肯定调质了!就算没有调质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淬火和回火是密不可分的两道热处理工艺,不可能犯不回火的错误吧

网友:
感觉工艺顺序有点问题啊,键槽可以先开的啊……

网友(点评):
是的,确实工艺不对,应该渗碳过后半精车外圆铣键槽的公司为了节约成本直接锻打-粗车留5mm-调质-在粗车留2mm在渗碳淬火在半精车留0.5磨

网友(点评):
不知道省了哪一道工艺!

网友(点评):
回火放在哪一道工艺中的

网友C:
调质不就是淬火加高温回火么?论坛里有篇文章专门讲过热处理

网友:
渗碳淬火

网友:
1.锻后正火合格吗?

网友(点评):
正火合不合格怎么检查!锻打粗车正火也是另外一家在做

网友:
1,锻后正火合格吗?, 2.渗碳过程不合格, 3.渗碳保护没做好
锻--正火--半精车--粗铣齿形--渗碳淬火--精车--精铣齿形--铣键槽--磨

网友:
如果热处理厂家是按你要求的硬度淬火,那你安排的工序也就没问题。但现在的情况是厂家没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错误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质不就是淬火加高温回火么?论坛里有篇文章专门讲过热处理

我错了,是高温回火!

网友:
跟工艺无关,就是渗碳淬火过程有问题了,1.回火2.淬火操作有问题3没做渗碳保护

网友:
我看到图上写了SB二字

网友D:
想请教一下,0.8mm深的硬化层,HRC 60+/-2,是不是一般都做渗碳,做渗碳的话是先机加好尺寸再渗碳,还是先原料渗碳,然后再做渗碳?

网友(点评):
渗碳和渗氮都可以啊!看是什么材料,你们技术要求啊

网友(点评):
渗碳一般是粗加工留余量在渗碳~在淬火

楼主(2017-12-05):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0.8mm深的硬化层,HRC 60+/-2,是不是一般都做渗碳,做渗碳的话是先机加好尺寸再渗碳,还是先 ...

那是渗氮处理,可以渗氮后磨削到尺寸,也做到尺寸在渗氮!看你们技术要求吧

网友:
热处理的就不多说因该是没保护好    建议键槽先粗铣下再进行热处理

网友:
菜鸟没学太明白

网友:
你没有把材料一栏拍出来。这种零件,应该是CrNiMo合金钢。我认为工艺有问题,热处理不是主要问题。这类零件常用加工工艺:
1,锻(需退火);2,粗车;3,铣键槽;4,滚(铣)齿;5,热处理;6,精车;7,圆磨外径;8,磨齿。
这种热处理,一般的热处理厂都能做,没有什么难度。你们排工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