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下材料力学知识

楼主(2017-10-27):
问题:以下两种受力情况能否等效?

补充内容 (2017-10-27 10:38):
换个方式问:完全刚性下是否等效?现实使用中是否等效?

补充内容 (2017-10-27 10:56):
除杆外,支点处完全刚性,以防误解

补充内容 (2017-10-27 11:43):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个是超静定结构,一个是静定结构,直观上肯定是不一样的,但现实计算,我们可以等效计算。这就要问为什么?仔细想想

网友A:
一样的。
左边的是“不可移动”
右边是限制2个自由度,而不限制平移

结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左边的是“不可移动”
右边是限制2个自由度,而不限制平移

上面一个两边都不可平移,下面左边不可平移,右边限制两个自由度,可以平移

网友B: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直观上还是实际应用不一样?

网友C:
真要较真的话,不一样

网友(点评):
simulation模拟的话一样的

网友B:
直观上不一样,实际使用液要看是在什么场合了。下方的图,右边是浮动的。受力会使浮动点右下方小位移。如果刚性好,效果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要较真的话,不一样

真要较真的话,不一样,simulation模拟结果是一样的,两位说的都没有问题。实际上现实使用是可以等效的。那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上不一样,实际使用液要看是在什么场合了。下方的图,右边是浮动的。受力会使浮动点右下方小位移。如果 ...

下方右方的支点只能平移,不能向下移。上方的左右支点都不可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上不一样,实际使用液要看是在什么场合了。下方的图,右边是浮动的。受力会使浮动点右下方小位移。如果 ...

换个方式问:完全刚性下是否等效?现实使用中是否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方右方的支点只能平移,不能向下移。上方的左右支点都不可移动

右边的支点如果右移,必定会下移,因为右边小连杆长度是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个方式问:完全刚性下是否等效?现实使用中是否等效?

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支点如果右移,必定会下移,因为右边小连杆长度是固定的。

你没搞清楚支点的概念,右边是支点可以整体平移,不是小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效

完全刚性下是不等效的,上面那个左右支点会有水平力,下面的没有。现实情况下是等效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刚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搞清楚支点的概念,右边是支点可以整体平移,不是小连杆

我只能说你这个图画得有问题。我以为右下那个圈是个铰链。图不是这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你这个图画得有问题。我以为右下那个圈是个铰链。图不是这样画的。。。。。。。。。。

这是支点的简化。很多书籍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刚性下是不等效的,上面那个左右支点会有水平力,下面的没有。现实情况下是等效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 ...

我想问你水平力哪里来的?

网友D:
效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你水平力哪里来的?

受弯矩是不是有挠度?两点限定死在有挠度的情况下,杆的长度是不是增加?这就是水平力产生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刚性下是不等效的,上面那个左右支点会有水平力,下面的没有。现实情况下是等效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 ...

完全刚性是没有水平力的,因为材料根本就不发生弹性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差不多

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弯矩是不是有挠度?两点限定死在有挠度的情况下,杆的长度是不是增加?这就是水平力产生的原因

你不是说完全刚性吗?被你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刚性是没有水平力的,因为材料根本就不发生弹性形变。

说明白一点,除杆外支点处完全刚性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问过的。后来我用simulation实验了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问过的。后来我用simulation实验了一把

不一样的,你那两个只是画法不一样,支点下面有没有圆圈代表意义是不同的。我这是两个不同情况下受力是不是一样

网友(点评):
我忽然有个想法。这个简化的图意义并不大,他只是在手算的时候进行简化,然后套用对应的计算公式。如果要用力学软件模拟的话,根本没有必要进行如此简化,只需要根据实际的约束进行添加即可。

网友(点评):
上面两张图的约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你先把图改了,图有问题,很任意发生歧义。机械设计手册上应该不是这样画的。我好像也没见过这种画法。感觉很多人也没见过。要不就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我发现我前面说的都是废话了。。。

网友E:
专业回答:上图是超静定结构,下图是静定结构,两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回答:上图是超静定结构,下图是静定结构,两者不一样。

我知道一个是超静定结构,一个是静定结构,但现实计算中是可以等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一个是超静定结构,一个是静定结构,但现实计算中是可以等效的。

怎么会等效呢。静定结构的平衡方程与约束个数相同。超静定结构的平衡方程个数少于约束个数,还需要列出变形协调方程才可以求解。可能在两者偏差很小的情况下可认为是等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等效呢。静定结构的平衡方程与约束个数相同。超静定结构的平衡方程个数少于约束个数,还需要列出变 ...

我用simulation分析的时候,第一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后来仔细计算思考过后,觉得教材还是对的,这个可以在大学材料力学里面找到依据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说的等效是指什么?是杆的弯曲、应力还是支点的反力?这个搞不清楚,没办法回答。

网友:
第一张图是一根杆两端铰支。第二张图严格说是是两根杆中间铰接,两端铰支。但假设竖向的短杆刚度无线大而且很短,所以可以认为短杆处只有转动,没有水平方向的移动,等同于铰支点

网友:
完全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