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导向机构,细节问题

楼主(2017-10-27):
这个推板中心孔.是开成沉头孔(18,20)还20mm好?如果孔开成20的话推杆就不会承受任何的径向载荷,导向杆承受,而且推板的加工方便少开了一个孔。开成沉头孔的话配合间隙比较小,结构紧凑。或者有更好建议?   个人觉得 即使是小白也要注重细节,谨慎,。

网友:
是否考虑一下浮动接头

网友A:
气缸加浮动接头,板上直接打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加浮动接头,板上直接打螺纹孔

之前叫别的厂家加工,厂家没加浮动接头,用双螺母连接吧,实际运行时也是顺畅.

网友B:
你这个导向中心孔就按照你中间杆的尺寸来就行,气缸没有问题,两边的线轴承本身有间隙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导向中心孔就按照你中间杆的尺寸来就行,气缸没有问题,两边的线轴承本身有间隙调节

推杆是20mm 拿孔的话开成20 公差 +0.5 - +1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叫别的厂家加工,厂家没加浮动接头,用双螺母连接吧,实际运行时也是顺畅.

这种机构调节好,是会很顺畅,时间长了气缸导杆还是会磨损,如楼下所说存在间隙,个人认为这种补偿还是用浮动接头来补偿靠谱。

网友C:
浮动接会增加尺寸的。精度只要能保证,可以不用,直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构调节好,是会很顺畅,时间长了气缸导杆还是会磨损,如楼下所说存在间隙,个人认为这种补偿还是用 ...

你的说法我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动接会增加尺寸的。精度只要能保证,可以不用,直联。

对了,气缸500行程去到尽头,还有10-15mm就碰撞了。气缸只有拉回的时候有缓冲,拉出留有距离

网友D:
这样的结构可能比较耐用,用直线轴承或者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结构可能比较耐用,用直线轴承或者滑块。

我用的是第二种

网友(点评):
这图跟你完全不一样。

网友:
打20孔好了,侧向力理应由导向杆承担。

网友E:
直接买个带导杆气缸多好,行程还能调节。
注意直接配了缓冲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叫别的厂家加工,厂家没加浮动接头,用双螺母连接吧,实际运行时也是顺畅.

直连也可以,单要增大直线轴承的长径比。最好用浮动接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杆是20mm 拿孔的话开成20 公差 +0.5 - +1mm

你直接做成沉孔的就行,20的孔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做成沉孔的就行,20的孔就行。

我们这用的都是这种导向,两边线轴承,中间板直接是沉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做成沉孔的就行,20的孔就行。

我们的都是这种的

网友:
浮动接头

网友:
买标准浮动接头,或者自家加工简易浮动接头,螺母非长久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个带导杆气缸多好,行程还能调节。
注意直接配了缓冲器。

我设备要求行程500mm 而带导杆的最长也就25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叫别的厂家加工,厂家没加浮动接头,用双螺母连接吧,实际运行时也是顺畅.

这种结构我做的多,一定要加浮动接头,不然轴容易卡死

网友F:
首先,肯定一下楼主这种认真的态度
后面,我可能会说一些不那么中听的,希望楼主能耐住性子看完吧

第一:这种结构肯定要用浮动接头,哪怕是自制的简易浮动接头,也比你这个好太多太多,当然最佳的还是外购件的浮动接头
先说直接用螺母的坏处:气缸的活塞杆可能会受到径向力,弯矩,就算你的加工精度再好,也不能保证螺母锁上去是平的,一旦不是平的就会有弯矩,而气缸杆是绝对不能承受径向力和弯矩的。不要说人家就在用,也好好的。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差别就会决定气缸的使用寿命,设计和安装很好的状况下,可以跑10万公里的话,你的可能1万公里就坏了,这就是区别
第二:导向杆的导向长度远远不够,就算是单根的,你这导向长度和直径的比例也不合格,更何况这么大的跨距,最佳的办法就是再增加两个直线轴承,也就是每根导向杆上需要两个直线轴承,并且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拉开两个直线轴承的距离,这样导向效果才好。而不是现在的设计,推板只要有一点点偏载机会歪掉,因为导向距离太小
第三:导向杆的长度和直径的比例太大,标准件之所以没有太大长度的,并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导向杆太长机会刚性变差,容易弯曲。你这么细的导向杆,还要走500毫米行程,估计不用等负载上来,自重就让它弯掉了.

网友:
浮动接头也可以用法兰型的

网友:
浮动接头吧

网友:
最好浮动结构补偿间隙

网友(2020-11-19):
引用 网友F:
首先,肯定一下楼主这种认真的态度
后面,我可能会说一些不那么中听的,希望楼主能耐住性子看完吧

导向杆的导向长度远远不够,就算是单根的,你这导向长度和直径的比例也不合格,更何况这么大的跨距,最佳的办法就是再增加两个直线轴承,也就是每根导向杆上需要两个直线轴承,并且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拉开两个直线轴承的距离,这样导向效果才好。
请问你说的这些是在什么手册上有说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