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原理图是什么

楼主(2017-10-27):
这个动态图是怎么保证椭圆转动的?

网友:
看看椭圆规的原理。

网友A:
看不懂是因为这图不全,车椭圆的工装。

网友:
应该是数控活塞车床。

网友:
我猜 可能是四边形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是因为这图不全,车椭圆的工装。

我是看咱们论坛一个插图看到的

网友:
应该会和画椭圆的圆规的运动一样的

网友:
应该类似于椭圆规

楼主:
应该是两种旋转组合吧。刚看了一下午的本论坛大神关于车椭圆

网友:
这种机构理论上可行,但实际加工中的精度我也就呵呵了

网友:
车床车削椭圆零件的工装

网友:
感觉是由旋转电机底下有一个丝杆机构带动工件左右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