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转子泵什么时候会反转?

楼主(2017-10-27):
液压泵为单向定量转子泵,但实际工作中它会反转,不理解。单向怎么还可以反转,是受压力或者压差影响吗?各位大神路过请指教

网友A:
泵?反转?泵的动力不是电机提供的?电机反转了,泵想正转业不行啊,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液压泵变成液压马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反转?泵的动力不是电机提供的?电机反转了,泵想正转业不行啊,臣妾做不到啊

这是一个方向,但我刚确认了,电机是没有反转。 电机和泵连接,泵提供液压油给离合器,不知道是不是离合器那里压力有问题,压力过低导致泵短时间反转?

网友(点评):
想不通溢流阀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液压泵变成液压马达吗?

不是,结构为电机--驱动泵---离合器活塞腔;不知道是不是离合器活塞腔压力变化,导致驱动泵短时间反转?如果真是这样,电机是不是也会被迫被泵带着反转?

网友:
是不是理解错误,反转可是要烧电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