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安装Solidworks

楼主(2017-10-27):
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要么按提示那样操作
要么换个低版本的安装包

网友:
你看它提示啊 ,不懂就 百度 service pack 1的安装方法

网友:
不是很简单的吗? 百度到处是教程,视频的安装教程都有

网友:
下一个 service pack 1的安装包,升级系统后再安装SW就可以了

网友:
更新系统或者换低版本的软件

网友A:
我的是14版本的 然后想换成16版本的 然后一装电脑就蓝屏 哎 又不想重新装系统

楼主:
已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B:
我去,还有win7不是SP1的,楼主厉害,用的是正版母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还有win7不是SP1的,楼主厉害,用的是正版母盘吧。

更新系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4版本的 然后想换成16版本的 然后一装电脑就蓝屏 哎 又不想重新装系统

我开始换了几个版本的都是这样的提示

网友:
SW安装起来还是比UG好搞点了,UG什么奇葩问题都会产生

网友:
请和当地服务商联系

网友:
版本不对,百度有很多安装SW的教程的

网友:
换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