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钢丝绳滑轮固定在一起

楼主(2017-10-27):
现在是用图中的方式将滑轮与钢丝绳固定住,通过转动滑轮把钢丝绳下面的东西拉起来,东西的重量大概两百公斤左右,我现在定的钢丝绳是5mm,但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钢丝和滑轮不好固定,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固定,现在的空间也比较紧凑

网友A:
参考卷扬机的钢丝绳固定方式,滚筒或侧面

网友B:
扁锥孔,扁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锥孔,扁锥块,

在钢丝上面焊一个小块?,我现在是想直接在钢丝绳端焊一个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卷扬机的钢丝绳固定方式,滚筒或侧面

我现在是准备在侧面打一个腰孔,把焊了铁块的钢丝绳放进去,本来是担心焊接后强度不够

网友C:
滑轮打孔,然后再打个螺纹孔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轮打孔,然后再打个螺纹孔顶住

这个应该不可以

网友:
焊?烧了以后强度不要了?

百度钢丝绳楔形块,楔形套

网友:
再者,去卖钢丝绳的店里问问,看看,很多方法的。

网友(点评):
那些家伙用的方法,可能我们又没听到过,但是效果非常好

网友:
各种卡子,压套,编织,打结

网友:
钢丝绳有一种固定配件的,之前我用过这种固定方式,楼主可网上找找

网友:
滑轮侧方打两孔,钢丝绳穿过去,然后用块铁皮夹住

网友:
不能钻孔,那就把螺栓焊到滑轮上,固定住钢丝绳

网友:
往轴芯挂,具体扎结方式有很多种供选择。

网友:
找一本《起重机设计手册》看看,里面有很多钢丝绳的固定方式。

网友(2018-11-21):
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2-23):
可以试下铝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