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7-10-27):
我想了解对于一个微型直流马达而言,怎么知道至少输入多大的扭矩可以让电机轴转动,让马达成为发电机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一起来等神大~~~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大神,我恰巧知道而已

如下图:如果这个电机品牌不是很差,一般会给出这个参数,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不过,让电机变成发电机这个做法,我并不认同,是什么样的应用让你会产生这种需求?百思不解

网友:
楼上正解,挺给力哈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B:
算算这个发电机要带的功率,再考虑摩擦和转化的效率,反推回去不就行了。

比如说带一瓦功率,总效率是一半,那么发电输入功率就是2瓦,有功率了,扭矩不就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大神,我恰巧知道而已

如下图:如果这个电机品牌不是很差,一般会给出这个参数,直接拿来用 ...

其实就是为了控制电机什么时候启动,比如用电机带动轮子转动,当人手给轮子输入一个轻微的拨动后,电机就开始自己带着轮子转动,但是我需要知道那个轻微拨动的最小力矩是多少才能让电机知道有人在拨动轮子,这个时候电机就成了发电机,会在电路中产生微弱的电流信号反馈给芯片,从而控制电机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算这个发电机要带的功率,再考虑摩擦和转化的效率,反推回去不就行了。

比如说带一瓦功率,总效率是一 ...

可是转速不知道啊,只有功率的话怎么计算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大神,我恰巧知道而已

如下图:如果这个电机品牌不是很差,一般会给出这个参数,直接拿来用 ...

还有一点就是,太好的牌子公司用不起,233333333333333,顺便问一下,你这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为了控制电机什么时候启动,比如用电机带动轮子转动,当人手给轮子输入一个轻微的拨动后,电机就 ...

说实话,你这个思路可实现性并不高,就算你能检测到这个微弱电流,阀值设置成多少并不知道,同时还要判断是驱动器主动输出的还是电机反馈回来的。驱动器通常也不会开放这个功能给用户

我有一个替换方案,你可以考虑一下

在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一个光栅轮,然后放一个对射传感器照在光栅轮上,只要有人转动,传感器的信号就会产生闪断,PLC就可以做一个判断,看是主动转动,还是被人手拨动,从而决定电机是不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这个思路可实现性并不高,就算你能检测到这个微弱电流,阀值设置成多少并不知道,同时还要判断 ...

请问一下,你的电机是哪个厂家哪个型号的?

网友(点评):
网上搜 德恩科,GR系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转速不知道啊,只有功率的话怎么计算扭矩?

P=Nn/9549
P:功率,KW
N:扭矩,牛米
n:转速,每分钟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n/9549
P:功率,KW
N:扭矩,牛米

都说了。。。。转速不知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