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和钢件之间能焊接吗

楼主(2017-10-27):
          请问各位大神,铝件与钢件之间能焊接吗?

网友:
熔点不太一样。

网友:
焊接之后小心腐蚀,在这种情况下,铝合金比钢铁腐蚀的块

网友:
跟我我目前的常识,肯定是不能的。普通铝材和钢材的物理特性所用的焊材都是不相同的。或许可能有其他什么黑科技材料或者技术吧。反正我是没见过焊接这俩材料的。

网友(点评):
你看看电子束焊接

网友:
没见过,非常规,

网友:
为什么非要焊接,连接的方式不是有很多种吗

网友A:
导弹的发动机壳体是钢件,导弹的壳体是铝件,两者对接后焊接采用磁成型。

网友(点评):
对接后焊接采用磁成型.请大侠再说几句好吗?

网友:
钎焊算吗?

网友:
摩擦搅拌焊

网友(点评):
国内还是以铝,铝合为主,铝,钢亲试很难。

网友(点评):
其实我见都没见过

网友(点评):
我见过,在实验室里。

网友:
不同材质的焊接,现目前只处于研发阶段,之前看到牛逼的伏能士焊接有报道过不同材质焊接工艺,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点评):
你问问本坛的道长。他可以。

网友:
目前没有这种工艺?

网友:
传统的办法试过了,不行

网友:
熔点差了将近900度,这个怎么玩

网友:
貌似需要一定的技术难度,不过可以用特种的胶粘试试

网友:
一个都成水了,一个还没有烧红,怎么焊接,除非黑科技

网友:
没有见过铝钢焊接的。铝铜焊接就有

网友:
铝和刚焊接这样也不合适吧

网友B:
我还真干过这事

网友:
激光焊适合

网友(2018-01-15):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干过这事

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弹的发动机壳体是钢件,导弹的壳体是铝件,两者对接后焊接采用磁成型。

哇,大神请多指导几句

网友:
我有焊工朋友说气保能焊上,据说有些比赛的钢印就是用铝片二保焊焊上的
即使两种金属融化能混合在一起,焊接完成后,试着敲敲看看,验证一下,是否会裂开

网友:
钎焊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