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关于数控系统G指令和M指令的国标吗?

楼主(2017-10-27):
求助:谁有关于数控系统G指令和M指令的国标吗?如果没有文件,提供个号也行。

网友A:
JBT 3208-1999 数控机床  G 和 M 的代码
http://www.cmiw.cn/thread-7686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JBT 3208-1999 数控机床  G 和 M 的代码
http://www.cmiw.cn/thread-768620-1-1.html

感谢大侠,我看了,我发的照片和这个机械行业标准中的相关内容是一样的,

可是,大家好像都没有按照这个标准,大家正在执行的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B:
百度呀,贴很多的。
  如:G00快速定位
G01直线切削
G02顺时针方向圆弧切削
G03逆时针方向圆弧切削
G04暂停指令 (有的系统为延时)
G09正确停止检测
G10补正设定
G12顺时针方向圆周切削
G13逆时针方向圆周切削
G15极座标系统取消
G16极座标系统设定
G17XY平面设定
G18XZ平面设定
G19YZ平面设定
G20英制单位设定
G21公制单位设定
G22软体极限设定
G23软体极限设定取消
G27机械原点复归检测
G28自动经中间点复归机械原点
G29自动从参考点复归
G30自动复归到第二原点
G40刀具半径补正取消
G41刀具半径偏左补正
G42刀具半径偏右补正
G43刀具长度沿正向补正
G44刀具长度沿负向补正
G49刀具长度补正取消
G45刀具位置补正增加
G46刀具位置补正减少
G47刀具位置补正两倍增加
G48刀具位置补正两倍减少
G50比例功能取消OFF
G51比例功能设定ON
G52回复到基本座标系统
G53回复到机械座标系统
G54第一工件座标系统
G55第二工件座标系统
G56第三工件座标系统
G57第四工件座标系统
G58第五工件座标系统
G59第六工件座标系统
G60 外部补正
G70圆周等分段 循环
G71圆周分段 循环
G72直线分段 循环
G73高速喙钻循环
G74左旋牙切削循环G76精搪孔循环
G77反面搪孔循环
G80固定循环取消
G81钻孔循环
G82沉头孔加工循环
G83啄钻循环
G84右旋牙切削循环
G85搪孔循环
G86搪孔循环
G87搪孔循环
G88搪孔循环
G89搪孔循环
G90绝对指令座标值设定
G91增量指令座标值设定
G92绝对程式零点设定
G94每分钟进给量设定mm/min
G95每转进给给设定mm/rev
G98固定循环,刀具复归到起始点
G99固定循环,刀具复归到R点M03主轴正转
M04主轴逆时针旋转 (通常不会用到反转)
M05主轴停止
M06刀具交换
M07雾化冷却液开启
M08冷却液开启
M09冷却液关启
M10工作台(B轴)锁住
M11工作台(B轴)松开
M13主轴顺时针转动及加切削液
M14主轴逆时针转动及加切削液
M15正方向运动
M16负方向运动
M19主轴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呀,贴很多的。
  如:G00快速定位
G01直线切削

百度可以找到很多相关内容,但是不具备权威性,还有可能存在错误,所以我想找到那个“根”——和ISO等效的国标,

网友(2017-12-09):
没有完全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