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显示有高招

楼主(2017-10-28):
      看到别人画的零件,赋予材质后,零件变得很真实。那么,这是在材质里面设置的,还是单独的贴图呢?能否在材质设置好,以后只要一给定材质,就是这个效果呢?恳请大神支招呀

补充内容 (2017-10-28 13:39):
已经解决了,谢谢。直接添加材质就行,至于显示为什么没有这种效果,是因为要设置一下:渲染——高级——照明度就行了

网友:
材质本身就有一个视觉效果的,你不会SolidWorks?要是会的直接换个材质试试不就知道了,想要看上去更炫的效果,可以用realview功能,差别很大。

网友(点评):
试了,我加的灰铸铁,没有这个效果啊 发表于 刚刚

网友(点评):
额,之前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谢谢你的解决方法,又长见识了哈

网友:
一般下载别人的材质库,谁那么有空天天设置这个

网友:
sw自带的材质,添加完好像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点评):
试了,我加的灰铸铁,没有这个效果啊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想要看上去更炫的效果,可以用realview功能,差别很大。

2楼提示的很清楚,结果你一点反应没有,可见你的基础之差,差到已经无法与人沟通了。有网上扯淡的功夫,找本基础教程好好学学,难道ID这么弱智,以为ID是虚拟的,你就一点羞耻心没有吗。

网友(点评):
不用说,你这天天怀疑别人智商的人,自己肯定是个高人。只有高人才会认为别人问的问题都弱智,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