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构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7-10-28):
如图片,他是一层层往上推的,以前有看过内部结构的,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知道的坛友,帮忙讲解下,谢谢!

网友A:
大侠,这种结构叫阶梯式上料,我上传不了图片,下面的链接里有原理图,一看便知

https://wenku.baidu.com/view/17b3c2f0b9d528ea80c7796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种结构叫阶梯式上料,我上传不了图片,下面的链接里有原理图,一看便知

https://wenku.baidu.co ...

谢谢,我记的在论坛好象看过这种结构的,比较简单很经典的;你发的这种送料是差不多的,但是内部结构不一样,你那个传动是气缸推每块板来实现,我上次看到的不是气缸,是电机带动的。

网友:
应该不麻烦吧。。。。。。。

网友:
和步进冷床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怎么样的结构,我在百度上搜下,好象多没有搜到资料。

网友(点评):
类似平行四边形的结构

网友:
参考,。电扶梯???

网友(点评):
跟电扶梯是不一样的,我这个就是几块板,阶梯式送料。

网友:
图片上是什么产品,看起来想注射器一样

网友(点评):
是注射器。这是药品包装设备。

楼主:
如果按我的理想做成A、B二组也可以实现此动作,但总觉得少点灵性了,因为上次看过的结构,感觉很经典,就想不起来具体在那里看过的。好象是在论坛上看过类似的案例,但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唉,老了,脑子记性不好使。

网友:
跟我现在做的机器原理差不多。

网友(点评):
你这是单片的,原理是差不多的,如果做成二组也是简单的,问题是我上次有看过这种结构,很经典,但想不起来了,难受。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一般4个推板,1和3,2和4,共2套曲柄跟电机连接,4个推板都在运动,复杂些,矮的话,2个推板同时运动简单些,还是气缸接单些,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结构,应该与我想的是差不多的,但是上次看到的好象不是这样子的,比较精巧的。气缸不原意用。

网友(点评):
上次哪里看到的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个人觉得,直接一个导板送料到圆形带上,然后在圆形带上面做个滚刷,刷掉重叠的物料,圆形带的两边做护栏,这样保证物料不会擦花,在圆形上的料也够,也可以排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我的理想做成A、B二组也可以实现此动作,但总觉得少点灵性了,因为上次看过的结构,感觉很经典,就想 ...

帮我看下13#楼的图,哪里应该优化下?

网友:
斗式板式链吧

网友(点评):
我这不是输送机和提升机,那个板之间是往复运行的。

网友:
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点评):
做装盒机的朋友?

网友:
谢谢,改成三次顶送到输送带上叠料的概率应该很小,到时候看,如果叠料的多的话就按你说的加刷棍,还有个问题晚点画个图请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我的理想做成A、B二组也可以实现此动作,但总觉得少点灵性了,因为上次看过的结构,感觉很经典,就想 ...

有时间帮我看看。

网友(点评):
如果光眼能检测到,改为直接气缸侧推,或者气嘴吹出,可行不?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看下下面的图,参谋参谋。

网友(点评):
你这个应该实际应用中会有问题。如果误检的后面二种方式,可以用二条输送带速度快慢拉开物料间距解决,

网友(点评):
这个是方法, 就是控制方面复杂点. 我一直在寻找有没有简单一点稳定点的结构,就像我做的那组装机一样,所有的动作都是用凸轮来实现,谢谢了弟兄! 机器目前可以顶过15个工人,我再找找再想想看有什么好机构。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动作?

网友:
这个角阶梯搓板上料,圆柱形的料很试用,博世的圆珠笔自动机器有很多这个机构的运用。

网友:
任重道远啊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2024-12-13):
每个元件肯定有它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