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清单表格的模板怎么修改啊

楼主(2017-10-28):
比如图中我不要角度1、角度2这两栏,要加个重量栏,找了好多帖子都没说清楚,求个大神或者精品帖子链接!谢谢了!~

网友:
如果要改表格格式,还是自己重新编辑一个上传吧

网友:
删除这两列,然后把表格另存为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