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机构设计

楼主(2017-10-28):
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帮助,多谢!
现需从生产流水线上自动化搬运锥形纱锭至物流线,要求:1) 区分并纠正纱锭大小头(流水线的纱锭朝向不确定,可能小头朝前,也可能大头朝前),保证到达物流线时一致性(如:小头朝上)。
2) 结构设计简单、性价比高。
如图:

网友:
你的思路是怎样的,至少得有个自己的大致方案吧,直白白的摆个这样的东西上来,感觉就是让别人给你做方案

网友:
简单性价比高就是上一个工人摆正,哈哈

网友:
设计要求挺好。
还是得从纱锭结构入手。

网友A:
这种零件的形状还是很好自动送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零件的形状还是很好自动送料的

主要是没想到怎区分大小端,保证小端在上。

网友:
走过道,小头朝下的就走不过去,掉下来,大头朝下的可以过的去,然后掉直来的再往回输送。

网友:
分上料、分头、再行走这样二到三个关卡,

网友:
小头在上就通过,大头在上就夹住翻转。倒下的走过道竖起来

网友:
搞个能识别大小头的机械臂抓取摆正顺便摆放到输送线

网友B:
这个纱线允许 滚来滚去,跌倒又站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纱线允许 滚来滚去,跌倒又站起?

纱锭在前面一条输送线上是无序输送的,经机构调整全部小端朝上进入另一条输送线。在一定受力范围内可以滚动等,无破损即可。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我来提供一个思路吧。首先纱锭是软的,因此震动盘那一套都用不上。可以考虑依靠纱锭自重调整姿态,具体做法是这样的:

正常皮带末端是一节V型皮带,皮带需要向下或者向上倾斜,V型皮带可以保证纱锭可以聚拢到中间,倾斜的皮带可以保证纱锭只有两个姿态,大头超前或者小头超前
V型皮带末端有一个V型金属滑道,V型两侧斜度跟纱锭一致,底部是开口的,如果是小头先上来,就会往下掉,大头被卡住;反之就是大头先被卡住,小头掉下去。然后所有纱锭在自重下沿滑道往下溜

最后从V型金属滑道出来的纱锭将全部是大头朝上的。如果楼主一定要小头朝上,就再弄个机构翻转一次

网友:
人工吧,人工还便宜

网友:
最好说一下生产线节拍

网友(2018-04-20):
有设计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