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动画sw可以做么?

楼主(2017-10-28):
比如说,小时候生的炉子。下面是炉壁。我用炉钩子一勾,下来几块灰。如果旁边有风管的话,一吹。

要求1、能勾下几块灰渣
      2、看到气体流动

网友:
3Dmax做这种动画方便些

网友(点评):
可以在sw中建模,然后在导入3d中做动画么

网友:
作Flowsimuation仿真,有点浪费。
既然是粒子动画,那老老实实用3dSMAX。

网友(点评):
离子动画只是动画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常规的机械运动动画。

网友(点评):
死后鞭尸

网友:
有模型就可以做啊

网友(点评):
sw可以做我说的那2条么?

网友(点评):
肯定能做啊

网友(点评):
ok那我做做看

网友:
向各位大神学习

网友A(2017-12-20):
你能看到的动态的东西,无非是变形造成的视觉误差。所以你说的掉东西,气体流动都是可以办到的。前提是你设置好角本,类似拍电影,把你需要变形的东西或物体的东西进行适当的控制即可。比如你看到的水柱很像在流动,其实它没有动,只是有变形而已,从上到下的变形,就有流动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看到的动态的东西,无非是变形造成的视觉误差。所以你说的掉东西,气体流动都是可以办到的。前提是你设 ...

这个是我1个月前问的问题。
现在我也基本有了答案了,做不到我要的效果。为此我还弄了一本《solidworks高级教程2014版》

你说的,我也了解,就是有方程式等改变模型的大小,视觉上貌似运动的样子,但是并非我想要的~~~~不过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