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说说FESTO 夹紧单元!附图

楼主(2017-10-28):
气缸顶升机构:

动作:无重物,气缸作用,升到最高位置,气缸断气,KP断气,此时kp将导柱抱死,然后放上重物。重物被加工后,取下。(加工时会有向下的附加力20公斤左右),kp抱死理论可以承受150X2=300公斤
要求放上重物后,顶升平面不可以下降超过0.1 mm   且工作频率是2分钟一次!
问这种用kp保持位置的机构在此频率下是否可行?

网友:
可行呀,你可以不用气缸,你用机械结构的更加稳定。气缸的话,只要密封圈有一点点不好就撑不住了

网友(点评):
这种不用气的 通气的时候是平衡里面的弹簧力,断气时弹簧没有平衡力了就会伸长,顶住夹紧片,使其压住轴,达到抱紧的效果!

网友:
费斯托还有这种夹紧元件,到时没听说过

网友(点评):
有的,只不过很少用而已,没什么大用处!

网友A:
可以,我们常用。不放心动作时增加个稳固单元。

网友(点评):
什么样的稳固单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们常用。不放心动作时增加个稳固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