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承受较大轴向力的带座轴承

楼主(2017-10-28):
有没有能承受较大轴向力的带座轴承

网友:
多大叫较大

网友:
把工况数字化了才能继续讨论问题

网友:
有啊,只要是能承受轴向力

网友:
型号选的越大,承载力也越大

网友:
那就给推力轴承装个座呗

网友(点评):
目前是用带座轴承先用着,就怕装个推力轴承卡死了,设备加工没精度

网友:
带座轴承本身就是应轻工类设备而生,要反其道而行之也许不妥。一定要用,也只能同5楼那样高配低就。

网友:
你可以选用标准滚动轴承座,相比带座轴承承载能力要大点

网友:
我只知道可以用圆锥辊子轴承

网友(点评):
关键是设备没精度,怕卡

网友:
就算换了能受轴向力的轴承,轴承座也是受不了的,还得改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