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候柱塞泵泄油口的位置

楼主(2017-10-28):
本人设计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试车过程中听到液压系统有尖锐的响声,试了以后感觉柱塞泵不太热,然而建立不起压力,查看后发现油箱油位较低,再者把柱塞泵的泄油口接到了泵的最下边(不过油箱要高于柱塞泵)不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泵出现了问题,柱塞泵如果出现问题会是什么症状。

网友A:
既然泵不热,说明柱塞不存在干摩擦,而且油位也不会低于吸油口,建立不起压力,只能说明负载不够或则减压阀失灵,提前回油箱了,柱塞泵的超大泄漏一般不可能发生。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1.检查进,出油口是否堵塞。
2.检查柱塞泵各处调节螺钉位置是否真确
3.检查泄油口位置是否在液位以上

网友:
理论上油泵内的斜盘与柱塞、斜轴与柱塞的夹角变为90度的时候配油盘的进油口和出油口处的理论压差为零,此时柱塞既不吸油也不压油,所以说油泵的输出流量为零。

网友(点评):
对的,所以还要看你的斜盘(我们叫摇摆)调节机构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泵不热,说明柱塞不存在干摩擦,而且油位也不会低于吸油口,建立不起压力,只能说明负载不够或则减压阀 ...

也就是说,柱塞泵的泄油口只要在油箱液位以下就可以了是吧,不用非得处于柱塞泵顶部是吧

网友:
发帖赚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