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液压缸

楼主(2017-10-28):
请教:旋转液压缸的密封方式及摩擦力矩的计算

网友A:
是这种吗?一般有间隙配合和密封件密封(一般用旋转格莱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吗?一般有间隙配合和密封件密封(一般用旋转格莱圈)

多谢回复。大致是这种结构,你这是工业上用的吧,压力能到多大?
应该是框形密封结构吧,靠PTFE和氟橡胶组合密封?咨询了很多密封厂家,都没有现有的密封方案,需要新研,
而且,现在在做方案,旋转摩擦力矩也不知道怎么算,还请多指教。

网友B:
计算得出的数据可能很不靠谱(油温、运动速度、密封方式、加工误差对摩擦阻力影响都很大)。
应该通过试验测量,多次测量得出的平均结果可以作为经验值使用

网友C:
1.大多是用旋转格莱圈,
2.计算摩擦力矩要知道变形压缩量,摩擦系数,网上有相关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得出的数据可能很不靠谱(油温、运动速度、密封方式、加工误差对摩擦阻力影响都很大)。
应该通过试验 ...

这些因素确实有很大影响,可顾客有开启压力要求,在要求的压力下要能带动负载转动,
所以,出方案前摩擦力矩必须要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大多是用旋转格莱圈,
2.计算摩擦力矩要知道变形压缩量,摩擦系数,网上有相关算法。

旋转格莱圈实现不了。。我说的密封是框形密封块,装在转子上的,与定子的圆周内壁密封,
请问见过类似的密封方式及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