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升降机构,侧边带电机,如何做才不摇晃

楼主(2017-10-29):
如上图,油缸带导柱式做升降,上面带电机挂链条做主动轮传动,但使用时刚性不够,请问如何修改才好保证整个结构的刚性,或有没有更好的升降机构

网友A:
扩大导柱的支撑面积,把电机部分涵盖进去。

网友B:
还得细些讲,啥情况,是图示状态就摇,还是升滴过程摇,还是最高时摇,最高时摇如果油缸到头,四柱没有靠牢就是摇滴原因。就是四个脚都是虚的。

网友:
使用时要锁紧

网友:
1、加粗导柱
2.加长直线轴承

网友C:
装两个气缸同步可以么

网友:
改成龙门式用二个直线导轨吧。

网友:
加大接触支撑面积吧

网友:
四根导柱应该是比较稳得,要么就是把导柱的直径加大

网友:
头重脚轻必然摇晃

网友:
使用直线导轨或者滚珠衬套,不要使用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大导柱的支撑面积,把电机部分涵盖进去。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细些讲,啥情况,是图示状态就摇,还是升滴过程摇,还是最高时摇,最高时摇如果油缸到头,四柱没有靠牢 ...

升最高的时候,升最高时才是工作时候,有一根铝棒要由上面主动滚轮带出来,那时摇晃最大

网友:
楼主需要先分析摇晃的受力状态,然后针对受力状态进行刚度加强,减小振幅,如果还没达到效果,需要考虑减震隔振措施

网友:
导杆下侧也都连接在一起比较好

网友:
根据使用工况来看,按9楼方法比较妥当,

图中所示结构无论怎么加强,

工作状态时都是刚性最差的,

除非四柱上、下均固定,滑套移动

网友:
导柱和上平面的接触面积太小了,做一个法兰抱箍试试。

网友D:
跟我曾犯过的错误一样。我的改进方法一:把四条直线轴承换成四根双排五轮导轨。方法二:把支撑做成一个刚性箱体。如果做成箱体加双排五轮导轨,你的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考下液压驱动的电梯,那个稳定性好些

网友E:
改成框架结构就可以了C:\Users\XIANGKE\Desktop\QQ图片20171031091108.p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框架结构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曾犯过的错误一样。我的改进方法一:把四条直线轴承换成四根双排五轮导轨。方法二:把支撑做成一个刚性 ...

双排的五轮导轨是什么样的?

网友:
晃动原因是直线轴承与导柱之间的间隙产生的。在不影响安装空间的情况下,一根导柱上下各装一个直线轴承应该能好点,最好还是建议用无油衬套。负载较重时时间长了直线轴承滚珠会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两个气缸同步可以么

不行,气缸同步性不行。

网友(2018-03-20):
行程不长换成丝杆的会好很多吧

网友:
4444444444444444444
匿名
做齿轮齿条结果?或者4腿内加直线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