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这种地脚,有卖成品的吗

楼主(2017-10-29):
如果没有卖成品,自己做的话,支架处是螺纹孔,螺栓和地脚底座连接处是什么结构,螺栓可以转地脚座不转???请指导!!!

网友A:
因为设备本身的重力,可以保证地脚座不转的,至少是在提升地脚时,重型设备就要用细牙螺纹了,平常的设备用一般的标准螺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设备本身的重力,可以保证地脚座不转的,至少是在提升地脚时,重型设备就要用细牙螺纹了,平常的设备用 ...

螺栓和地脚座能是球面接触的吗??

网友:
球面最好!类似于顶丝窝!

网友B:
你这个叫调整蹄脚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叫调整蹄脚更合适。

有卖的吗,或者你知道结构吗

网友(点评):
关键词:调整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叫调整蹄脚更合适。

这种和我图片的不一样好吧

网友C:
你这是要固定住机器呢还是要调整机器的平准度?  不说明白叫大伙来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固定住机器呢还是要调整机器的平准度?  不说明白叫大伙来猜?

调水平呗

网友D:
这类专用的件,还是向机床附件商要也许有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水平呗

x宝上搜一下,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上搜一下,一大把。

一般都是调节螺母,支架上是光孔,而这个是调节螺栓,应该和你搜一下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专用的件,还是向机床附件商要也许有正解。

我也是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和正常卖的调平地脚不一样

网友(点评):
是的,我有时也喜欢自己设计一下。因为场地质量不同,买来的很难满足。

楼主:
看不到那张图片上是螺栓啊!这种不用你发图片

网友(点评):
哎,,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是。。。。。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不到那张图片上是螺栓啊!这种不用你发图片

楼主: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自己没那东西,看看论坛就算了,就别参与回复了,省的。。。。哈哈哈

网友:
用是可以用的,就是款式不一样,也许人家是自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自己没那东西,看看论坛就算了,就别参与回复了,省的。。。。哈哈哈

这回复如果你30岁之内我可以理解,如果你已经30之外的话,那我只能无语。

网友:
机床垫脚都是直接买配件的,你自己做所花费的成本更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栓和地脚座能是球面接触的吗??

球面接触或者锥面接触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回复如果你30岁之内我可以理解,如果你已经30之外的话,那我只能无语。

你年龄多大,对你只能表示无语。。。

网友E:
各位大神,先看清楚人家图片,贴个脚杯图过来,你当别人没见过脚杯么?头部是螺栓,这个肯定是从上往下拧进去的,至于螺栓怎么和下面那个脚垫连接,简单便捷的做法可能就是螺栓插进脚垫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神,先看清楚人家图片,贴个脚杯图过来,你当别人没见过脚杯么?头部是螺栓,这个肯定是从上往下拧进 ...

你说的太对了,如果是脚杯我就直接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