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脚螺栓端部和底座连接处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7-10-29):
最好详细点指导

网友A:
一般是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过盈配合,

是球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过盈配合,

过盈还能保证螺栓转,底座不转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盈还能保证螺栓转,底座不转吗???

膨胀螺丝,你看到过吗?很多都是那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膨胀螺丝,你看到过吗?很多都是那结构

算了吧,这和膨胀螺栓有什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吧,这和膨胀螺栓有什关系

我装过几台小设备,全部是类似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过几台小设备,全部是类似这样的结构

图片也是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这是调平用的,和你安装过的设备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过几台小设备,全部是类似这样的结构

我的理解是,支架孔是螺纹孔,螺栓转带动支架上下调节,但是不知道螺栓底部与下面那个底座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过几台小设备,全部是类似这样的结构

不知道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网友B:
大致滴样子

网友(点评):
复杂一点滴是带球绞的

网友(点评):
看样子是正解,我们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样真的可以么,没有固定连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理解错误!如果是调平的话!可以直接用螺纹调节,螺栓顶端带球体,会比较稳定点

网友:
相同的帖子发了两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误!如果是调平的话!可以直接用螺纹调节,螺栓顶端带球体,会比较稳定点

层主差已!螺栓头部是有讲究滴。如果不讲究,一调整XYZ就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差已!螺栓头部是有讲究滴。如果不讲究,一调整XYZ就乱了!

好像很专业的样子。。

卖关子,不提倡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滴样子

这种连接特点在哪里,第一次见过这种结构,顺便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