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上这样装链轮可以吗

楼主(2017-10-30):
如图,,电机输出轴朝下,上面通过键连接,装了一个链轮,如何保证,链轮在转动的时候,不沿着轴向跑偏呢?
链轮上面虽然装了固定螺丝孔,靠这个限制链轮相对于电机轴的轴向运动吗?

电机轴带动链轮

电机轴带动链轮

网友:
在链轮上横向打几个孔,安装顶丝,顶丝顶在轴上即可保证链轮不会轴向攒动

网友:
理论上这样是可以的,不过实际中还得考虑到转速,转速高的话这种结构就不太可靠了!

网友:
可以这样安装,但是轴向力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建议做压板

网友:
目测扭矩应该不大,因为没用到过载保护器,这样的话加个顶丝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司的链轮就是这样装在调速电机上面的

网友:
里面做个轴套,外面做个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LZ能保证不掉链子吗,链轮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链子很少这么用。

网友:
还是加个轴套吧,只用顶丝容易跑偏哦

网友(2019-09-24):
链轮没问题,链条怎么办?

网友:
了解,链轮和轴之间紧配合完全可以

网友(2019-11-11):
装个固定环

网友:
轴端打孔攻牙,装个压盖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