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通过微动开关,时间继电器,电磁阀实现气缸动作的定时功能,求手绘接线图?

楼主(2017-10-30):
请教社友:可否通过微动开关控制时间继电器DH48S-1Z,进而控制电磁阀实现气缸动作的定  时功能,求手绘接线图则可?

具体气缸的动作:首先开启电源开关后,用手按下微动开关,电磁阀4V210-

08DC12V开启,气缸出,按设定时间保持15s后,电磁阀自动关闭,气缸退回;再

按下微动开关,进入下一循 环。使用DC12V的电源,下面是时间继电器DH48S-1Z的原理图

时间继电器DH48S-1Z的原理图

时间继电器DH48S-1Z的原理图

网友A:
嗯嗯,可以,把启动-保持-停止换成时间继电器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可以,把启动-保持-停止换成时间继电器

您好,可否画一张接线图,标上时间继电器上的1-8的序号,手绘的草图即可,先谢谢了

网友:
帅锅多看看说明书会更有效果    真的不难

网友:
原理没有问题,细节需要现场逐步去调试

网友:
呵呵,明白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