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拖动同步带轮带丝杠

楼主(2017-10-30):
       1. 怎么保证选转时,同步带轮不沿着电机的轴往下掉?2、怎样保证轴承座里的丝杆轴不轴向窜动? 丝杆要带动负载,承受阻力的。 只靠轴承座上拧紧固螺丝固定轴吗?
      个人感觉轴承座上的紧固螺丝只能防止丝杆相对于轴承的径向,防止不了带负载的时候轴向窜动

同步带轮

同步带轮

轴承座

轴承座

装配体

装配体

网友:
1同步带加限位端盖,丝杆也同样限位

网友:
轴向加一个套子+限位。一般来讲电机轴端都有一个螺纹孔。

网友:
那两根光轴不会憋死吗?

网友:
丝杠顶部攻螺纹孔,用螺栓锁紧

网友:
丝杆头部不是有防松螺帽么,为何还会怕轴向窜动,外面卖的模组都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
同步带加预紧应该不会掉,丝杠轴向窜动看你下面选的什么轴承。

网友:
同步带轴端加个端盖挡住并跟轴连起来能限制轴向上下窜动
丝杠安装轴承,参考模组上面的轴承
也可以选标准件——丝杠支座,看图

网友:
你这画的都不能用

网友:
同步带轮径向增加顶丝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第二个问题,垂直方向且有轴向负载,怎么也得加套角接触轴承吧

网友:
下端加轴承座 加一对角接触球轴承,上端一个轴承就行了
带轮往下掉的话加顶丝,或者用那种带涨紧套的同步带轮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构跟我现在要做的一款产品很像啊 哈哈

网友:
你这两个问题都不算是问题
你这个机构的问题在于 一是:怎么保证机构上下运动不憋死,设计基准和装配基准要找对
二是,电机要选对,这种上下运动的场合一般电机要用带减速机或者带刹车的,不然丝杆上的负载重的话指定往下掉
三是,机构强度问题